请教C语言语法问题

楼主(2013-05-16):
定义下面几个函数:
uint table1[10]=0;
uint table2[3][3]=0;
void t1()
{
.....
}
void t2()
{
.....
}
void t_load(uint fn,uchar x)
{
  table[x]=table2[x]+1;
  table2[x][0]=(uint)fn&0xff;
  table2[x][1]=(uint)fn>>8;
}
void main()
{
   t_load(t1, 1);
   t_load(t2, 1);
}
为什么t_load(t1, 1); 可以直接调用函数,这段函数后边的注释说:是把函数t1的地址付给了数组table2了。请老师指点!!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用啥编译器,可以编译的过么?

楼主:
可以编译的过,我也很奇怪,以前没用过,这里应该是指针,为什么是变量不得其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编译的过,我也很奇怪,以前没用过,这里应该是指针,为什么是变量不得其解, ...

啥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编译器?

就是keil的,

网友A:
keil 能编译pic程序:L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能编译pic程序

不是,我只是想探讨一下这个语法,为什么可以这样用?

网友A:
;P以我的认知,就知道能指针传递,这个太深了,你要@到大虾那里去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认知,就知道能指针传递,这个太深了,你要@到大虾那里去才可以啊 ...

我不会@,我也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以后大家都知道了,也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我也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以后大家都知道了,也学习了!

那你把工程附出来拉,让大家来编译下看看,实在是不可思议

网友B:
隐含的自动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工程附出来拉,让大家来编译下看看,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再发一个帖子吧,把所有的文件都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含的自动转换

老师,您能细讲一下吗?

网友C:
C语言中,函数名表示函数代码在内存中的起始地址,执行t_load(t1, 1)之后,将函数t1的起始地址作为形参传递给t_load函数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隐含的自动转换

这个应该不是c语言里面的内容,我用gcc是编译不过的

网友D:
如果是t_load((uint)t1, 1);就能理解

============================

table2[][]是uint类,t_load里的fn也是uint类,不明白为什么要分开存

网友E:
楼主去看看数组函数这一节估计就能明白吧,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希望你吧uint这个定义也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t_load((uint)t1, 1);就能理解

============================

为了读取函数的高地址和低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去看看数组函数这一节估计就能明白吧,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希望你吧uint这个定义也上 ...

#define unsiged int uint定义的是字

网友F:
void t_load(uint fn,uchar x)  中fn他数定义为整型, 在调用时 t1 t2 的类型为函数指针(函数的起地址);
在这里两个数据的类型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在内存中的值都一样用二进制编码的,所以从内存或底层来说(对硬件)两种类型都表示数值, 所以t_load 中 传的是 t1 的数值(这里不当作地址处理, 但他们的值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有的编译器里不能通过呢,那是由于一般的数据类型和指针类型在内存的存储区域不同,而且系统对指针有特殊的管理,所以在编译器中可以检测出t1 t2 的类型, 当编译器对不同的类型不能做参数传递时会报错或警告,但并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这样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了读取函数的高地址和低地址

浪费内存!你直接赋值table2[x][0]=(uint)fn不就行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define unsiged int uint定义的是字

#define  uint unsiged int 应该这样写吧?

网友H:
没这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fine  uint unsiged int 应该这样写吧?

对,没注意写错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unsiged int uint定义的是字

楼主还是抛个demo出来看看吧,搞的我们稀里糊涂的,我用c18也编译不过,难道真有这么神的编译器能编译过这样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抛个demo出来看看吧,搞的我们稀里糊涂的,我用c18也编译不过,难道真有这么神的编译器能编译过这样 ...

好的!

楼主:
#include <reg51.h>
/*============================以下为任务管理器代码============================*/

#define MAX_TASKS 3//任务槽个数.在本例中并未考虑任务换入换出,所以实际运行的任务有多少个,就定义多少个任务槽,不可多定义或少定义
//任务的栈指针
unsigned char idata task_sp[MAX_TASKS];
#define MAX_TASK_DEP 12 //最大栈深.最低不得少于2个,保守值为12.
                                                //预估方法:以2为基数,每增加一层函数调用,加2字节.如果其间可能发生中断,则还要再加上中断需要的栈深.
                                                //减小栈深的方法:1.尽量少嵌套子程序 2.调子程序前关中断.
unsigned char idata task_stack[MAX_TASKS][MAX_TASK_DEP];//任务堆栈.
unsigned char task_id;//当前活动任务号
//任务切换函数(任务调度器)
void task_switch(){
        task_sp[task_id] = SP;

        if(++task_id == MAX_TASKS)
                task_id = 0;

        SP = task_sp[task_id];
}
//任务装入函数.将指定的函数(参数1)装入指定(参数2)的任务槽中.如果该槽中原来就有任务,则原任务丢失,但系统本身不会发生错误.
void task_load(unsigned int fn, unsigned char tid){
        task_sp[tid] = task_stack[tid] + 1;
        task_stack[tid][0] = (unsigned int)fn & 0xff;
        task_stack[tid][1] = (unsigned int)fn >> 8;
}
//从指定的任务开始运行任务调度.调用该宏后,将永不返回.
#define os_start(tid) {task_id = tid,SP = task_sp[tid];return;}

/*============================以下为测试代码============================*/
unsigned char stra[3], strb[3];//用于内存块复制测试的数组.
//测试任务:复制内存块.每复制一个字节释放CPU一次
void task1(){
        //每复制一个字节释放CPU一次,控制循环的变量必须考虑覆盖
        static unsigned char i;//如果将这个变量前的static去掉,会发生什么事?
        i = 0;

        while(1){//任务必须为死循环,不得退出函数,否则系统会崩溃
                stra[i] = strb[i];
                if(++i == sizeof(stra))
                        i = 0;

                //变量i在这里跨越了task_switch(),因此它必须定义为静态(static),否则它将会被其它进程修改,因为在另一个进程里也会用到该变量所占用的地址.
                task_switch();//释放CPU一会儿,让其它进程有机会运行.如果去掉该行,则别的进程永远不会被调用到
        }
}
//测试任务:复制内存块.每复制一个字节释放CPU一次.
void task2(){
        //每复制一个字节释放CPU一次,控制循环的变量必须考虑覆盖
        static unsigned char i;//如果将这个变量前的static去掉,将会发生覆盖问题.task1()和task2()会被编译器分配到同一个内存地址上,当两个任务同时运行时,i的值就会被两个任务改来改去
        i = 0;

        while(1){//任务必须为死循环,不得退出函数,否则系统会崩溃
                stra[i] = strb[i];
                if(++i == sizeof(stra))
                        i = 0;

                //变量i在这里跨越了task_switch(),因此它必须定义为静态(static),否则它将会被其它进程修改,因为在另一个进程里也会用到该变量所占用的地址.
                task_switch();//释放CPU一会儿,让其它进程有机会运行.如果去掉该行,则别的进程永远不会被调用到
        }
}
//测试任务:复制内存块.复制完所有字节后释放CPU一次.
void task3(){
        //复制全部字节后才释放CPU,控制循环的变量不须考虑覆盖
        unsigned char i;//这个变量前不需要加static,因为在它的作用域内并没有释放过CPU

        while(1){//任务必须为死循环,不得退出函数,否则系统会崩溃
                i = sizeof(stra);
                do{
                        stra[i-1] = strb[i-1];
                }while(--i);

                //变量i在这里已完成它的使命,所以无需定义为静态.你甚至可以定义为寄存器型(regiter)
                task_switch();//释放CPU一会儿,让其它进程有机会运行.如果去掉该行,则别的进程永远不会被调用到
        }
}
void main(){
        //在这个示例里并没有考虑任务的换入换出,所以任务槽必须全部用完,否则系统会崩溃.
        //这里装载了三个任务,因此在定义MAX_TASKS时也必须定义为3
        task_load(task1, 0);//将task1函数装入0号槽
        task_load(task2, 1);//将task2函数装入1号槽
        task_load(task3, 2);//将task3函数装入2号槽

        os_start(0);//启动任务调度,并从0号槽开始运行.参数改为1,则首先运行1号槽.
                                //调用该宏后,程序流将永不再返回main(),也就是说,该语句行之后的所有语句都不被执行到.
}

楼主:
这是源代码!我在发一个帖子,把所有资料传上来!

https://bbs.21ic.com/icview-551028-1-1.html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