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审核下原理设计

楼主(2013-05-16):
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
1) CY8C24794 我用来连接电容按键的管脚是否可以?
2)连接电容按键 是否直接连接 还是要外加电阻
3)PS2DATA 信号 不是I2C 采用SPI信号 是否这样连接可以
4)CY8C24794 对3.3V输入电压的纹波电压是否要要求?
5)CY8C24794 采用5V 和3.3V供电有什么不同
6)CY8C24794 按照附件连接 预计3.3V的电流有多大? 如何计算

楼主:
&)CY8C24794 如何 烧程序  是否要外加烧程序的管脚?

楼主:
求帮组 求回答!新手菜鸟第一次做

网友A:
我也是菜鸟,帮你回最后一个问题,研发期间用miniprog稍写程序,在板子上要预留出来ISSP的部分,量产的板子要是想以后更新软件也要预留出来,要是不需要更得话,可以烧好了程序在把片子焊上去

网友A:
其他几个问题,我觉得楼主可以看看他们的开发板,CY咋设计你就咋设计就应该没问题,呵呵

网友B:
考虑一下AU2100吧,简单抗干扰性强。

网友C:
1/2 每个 CapSense 控制器引脚都有一些与之关联的寄生电容,CP。添加外部电阻可形成低通 RC 滤波器,可削减射频噪
声的振幅。http://cypress.21ic.com/Document/pageDetail/id/46
3/选一下SPI的用户模块,然后配置好引脚http://www.cypress.com/?rID=34609
4/5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的电气规范 http://cypress.21ic.com/Document/pageDetail/id/62
7看4楼的回答

网友C:
说其设计简单,抗干扰性来说,好像还没有比Cy更好的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