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接LDO的CE端可以实现LED的背光调节吗?

楼主(2013-05-16):
(无正文)

网友A:
LDO 使能是有延迟的,这样做效果大打折扣啊
LED驱动芯片都很便宜了,比如SGM3110,也就是两颗LDO的价格,直接PWM调光

网友B:
led 背光IC 这个是专用的IC 不是LDO
这种背光IC 调节亮度 是PWM 来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 背光IC 这个是专用的IC 不是LDO
这种背光IC 调节亮度 是PWM 来调节的

只能用专用IC吗?我这需要3.0-3.4V的电压和75ma左右的电流,有什么好的IC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 使能是有延迟的,这样做效果大打折扣啊
LED驱动芯片都很便宜了,比如SGM3110,也就是两颗LDO的价格,直 ...

3.0-3.4V的电压和75ma左右的电流,有什么好的IC推荐吗?

网友A:
可以用SGM3128,把三路并称一路用,最大就是有90mA的驱动电流,然后透过PWM去调整灯的亮度即可

网友C:
用一个带PWM AD单片机,比如松翰SN8P2711 直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GM3128,把三路并称一路用,最大就是有90mA的驱动电流,然后透过PWM去调整灯的亮度即可 ...

这样可以实现调光吗?

网友A:
上面电路也可以实现,就是一致性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电路也可以实现,就是一致性差些

上面图中那个R2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