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RS485方式的设备监控问题

楼主(2013-05-16):
用了3年的系统,上个月突然采集到错误数据,而且只在上班时间,节假日和晚上基本无错误数据出现,系统结构为    “设备-----串口采集模块(采集到串口数据后转换成网络数据发出)------数据处理服务器”,所有设备和线缆均无变动,线缆没接屏蔽,更换采集模块无效,而且同类不同型号的设备只有两个数据出现错误,每次都是两个错误,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如果不是那两个数据本身就是错的,那说明跟那两个数据发生的相关设备存在较大的电磁干扰,而你原有的系统已无法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那两个数据本身就是错的,那说明跟那两个数据发生的相关设备存在较大的电磁干扰,而你原有的系统已 ...

设备是UPS,应该有干扰,但是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办法当然肯定有,比如更换线材特别是屏蔽线材,改进电路设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