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一个电源电路,求指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6):
不清楚,电源这东西太深奥了。

楼主:
我知道其中射极跟随器的原理,但压降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点评):
跟随谁的电压,看谁的电压

网友C:
压降就在R1 R2 R3 R4上面,达林顿管基极电压多少,发射极电压就是多少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线性稳压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降就在R1 R2 R3 R4上面,达林顿管基极电压多少,发射极电压就是多少

压降不是出现在在稳压二极管上吗?达林顿管的压降是硅管的0.7V吗

网友E:
稳压管的导通电压为15V,则Q1的基极电压就为15V,由于在Q1的BE两端为二极管的压降VBEmax=2V,所以电压输出最小为1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降不是出现在在稳压二极管上吗?达林顿管的压降是硅管的0.7V吗

稳压二极管只是一个电压基准源,它限制了达林顿管的基极电压,其实真正的压降应该是在达林顿管上面,不严格的说,基极电压约等于发射极电压,所以就在达林顿管上面产生了压降

网友F:
输出电压与电流大小有关,电流大时输出电压低一点,相反就高一点。输出Vout=15V-Vbe,大概在13.5V到14.2V之间。

楼主:
怎么结账给分啊?老显示未分配或分配错误

网友G:
这是最基本的串联型稳压电路!…达灵顿管、基准偏置稳压管、及防止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Vbe〗…………

网友H(2013-07-13):
额 看不懂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是最基本的串联型稳压电路!…达灵顿管、基准偏置稳压管、及防止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Vbe〗………… ...

14V再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G:
这个画法怪怪的!…应是稳压电路输出的另一支路吧?…查手册:1N4744A…稳压值是多少?再加1。4V即是输出电压!
大于或等于14V即是旁路了!…

网友J:
那个电感有什么用?

网友K:
电路是不是没画全啊,这样看不出来14V干嘛用的哎

网友L:
静听大神解释

网友M:
就是线性稳压器,二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增大输出电流,稳压管决定输出电压,VO=VZ-VBE,D3是起保护作用的,防止输入掉电时后级电容放电慢,从而将三极管击穿,电阻是级稳压管提供偏置电流的。

网友N:
最好有完整的图。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就是线性稳压器,二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增大输出电流,稳压管决定输出电压,VO=VZ-VBE,D3是起保护作用的, ...

请问电阻不直接用20K,图中这种接法有什么有点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J:
那个电感有什么用?

同求电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