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毕业设计,求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

楼主(2013-05-16):
现在在做毕业设计,这个电路图都是电路图都是同学给我的,但是有些部分不知道怎么计算。很快就要交初稿了,现求各位帮忙解答。

先谢谢大家了!!

首先,前面的是电流型电压互感器,输入输出额定电流是2ma,经过运算放大器,通过调电阻可以得到相应的电压。

1、电阻上面的电容C1好像是相位补偿的,但是这个电容怎么计算呢?
2、还有就是输出端电容C3接地,这个是有什么作用,还有就是怎么计算。
3、输出端后面是两个电容反接串联,我知道是耦合的作用,但是电容的大小要怎么算我也不知道

4、下面的这个图是前面都是精密整流电路,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绝对值,并联电容EC1是作为滤波的,但是这个滤波电容值怎么计算我也不知道

网友A:
个人感觉,碰到第一种情况的电容,取经验值即可,如果非要一个算法,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的推荐值;

网友B:
貌似俺也不会算,但知道哪里哪里该放多大的电容(一般根据信号频率大小来选),等待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