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中如何去掉敷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6):
要么删除
要么显示里面,把铺铜百分比拉到0

网友B(2013-11-26):
引用 网友A:
要么删除
要么显示里面,把铺铜百分比拉到0

怎么把覆铜百分比拉到0?

网友C(2016-02-24):
将Display中的Shape transparency设置为0.

allegro 关闭敷铜显示

allegro 关闭敷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