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流及差模电流

楼主(2013-05-16):
在辐射发射的研究中,通常将一对平行导线上流过的电流分解为共模电流和差模电流的和及差。如此一来,如果共模电流和差模电流均不为零,那么回路上两导线的电流不相等了,这在分布参数电路上成立,但是在集总参数电路上应该不成立吧?还是或者在集总参数电路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对这个概念大概有个了解,但是还不是很具体,希望大神们给我们理理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对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嗯,谢谢!这个我懂的,我就是问在集总参数模型电路,回路上两导线上流过的电流应该是相等的,那么此时将电流分解为共模电流和差模电流,如果共模电流和差模电流都不为零,那么回路上的电流就不相等了,这就矛盾了,或者还是说,不会出现共模电流和差模电流都不会零的情况,

楼主:
期待更多大神的回复!

网友B:
差模电流的环路一定为0,共模电流可以理解整个系统变成一根线了。我们提出的差模干扰源和共模干扰源其特性不同。这个在测试方法中也有体现,并且共模和差模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互相转换。

网友C:
有些特殊情况,比如有火线、零线、还有地线,三根线的情况,火、零上就会有共模电流。另外,电路如果有辐射效应(实际不可避免,就看你考虑还是忽略),也会造成两导线电流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模电流的环路一定为0,共模电流可以理解整个系统变成一根线了。我们提出的差模干扰源和共模干扰源其特性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特殊情况,比如有火线、零线、还有地线,三根线的情况,火、零上就会有共模电流。另外,电路如果有辐射 ...

假设在理想情况下,即忽略辐射效应,忽略外界条件的干扰,假设火线,零线,地线完全一样,那像这种三线情况,共模电流应该为零吧,

网友A:
理想情况下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设在理想情况下,即忽略辐射效应,忽略外界条件的干扰,假设火线,零线,地线完全一样,那像这种三线情 ...

哥们你还挺逗的,能形成影响的你全忽略,剩下的自然就为0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情况下是这样的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还挺逗的,能形成影响的你全忽略,剩下的自然就为0啦

呵呵,因为书上没有对共模电流和差模电流进行详细的介绍,所以我就想在论坛里问问,看下我个人的理解对不对,毕竟分布参数电路和集总参数电路有些概念和定律都不一样的。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