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问题

楼主(2013-05-16):
各位大侠,
   见如图,模拟开关的控制。
  UC1为高时,`T1导通,从而T1 G极电压为4V左右。T1为NMOS。
  问题:
    1,T1的衬底应该如何连接此电路才能起到开关的作用?
    2,电路说明中-----触底要有保护电压。难道衬底是加一个固定电压悬空的?那如果这样MOS的开启电压取决于VGS还是VGD?
    3,衬底又该加多大的保护电压呢?
     十分感谢!

  个人分析:
  1,VGB电压在导通时产生耗尽层即可,而开启时VG=4V,因此B极连地可能差不多能形成耗尽层。
  2,如果VGS控制开启,那Ui1输入电压将很低。因为VGS到4V左右才能开启(或者2V),这样貌似讲不通。

楼主:
可能这是一冷门问题。。。。。静待高手出现,自己顶下。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分立元件电路,哪里来的衬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分立元件电路,哪里来的衬底问题?

多谢maychang老师,
  “电路说明中-----触底要有保护电压。”
   我看的是一个网上关于模拟开关的PPT,上面的话就是针对图中的说明。
    图中也没有显示T1,T8的连接方式。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
  “电路说明中-----触底要有保护电压。”
   我看的是一个网上关于模拟开关的PPT, ...

“网上的……”
那就难说了。
仅从此图NPN管集电极经电阻接负20V电源,此图就不大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
那就难说了。
仅从此图NPN管集电极经电阻接负20V电源,此图就不大靠谱。 ...

多谢,
  -20V,可能达到VGS击穿极限了。。。。。
  其他内容我再查查教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