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 LAYOUT 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3-05-16):
  以前 PADS  LAYOUT 快捷键 Page Up  Page Dowm  Esc 都可以用的,后来不知道装了什么软件就不能用了,重装PADS 9.3后这3个键也不能用。
  不知道有哪个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在神舟笔记本装的 PADS 9.3

网友A:
恢复一下出厂默认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一下出厂默认值试试

怎么恢复?麻烦你教一下: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恢复?麻烦你教一下

customize_Keyboard and Mouse点Reset All

网友B:
是你的笔记本问题,搞个外置的键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stomize_Keyboard and Mouse点Reset All

:handshakem刚才按你说的做哪几个键可以用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笔记本问题,搞个外置的键盘就可以了

:lol按2楼说的恢复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