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出问题的,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16):
我做电路板,1602显示正常供电,按复位键才会出现底框,不按就只是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最好有原理图及代码,便于分析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网友C:
是不是上电时没有对显示屏做初始化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电时没有对显示屏做初始化呢?

同感

网友E:
建议楼主把原理图和代码放上来,不容易猜到原因的

网友F:
有时候去百度 去谷歌也找不到答案 自从换了这个工作后 我知道了 百度谷歌 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G:
可能复位电路,电容的问题.
如果接的电容大的话,试着换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