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3-05-16):
用CDC类做了一个USB转串口设备,输入和输出批量端点的包大小都是64字节,

现在出现一个诡异的问题,就是当我发送少于64字节数据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能显示出设备发来的数据

但是当我发送等于64字节数据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就没有任何显示,但是我的数据确实发出去了,而且更诡异的是,当我发送64次(共4096字节)后,串口调试助手竟然显示出了设备发过来的数据,而且是全部的4096字节(我一共发了64次64字节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发送的数据正好等于端点包长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就收不到数据了呢,又为什么发了64次后就一次性全显示出来了呢? 有谁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情况,对In 端点写入数据后,串口有时要过段时间才能读到,像是被阻塞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当发送数据的长度等于端点包长时,Host会认为此次批量传输没有结束,所以不会显示出数据,只有当再发送一个0长度包才能让Host显示出数据。至于为什么发送了64次后有了显示,大概是因为Host的串口缓冲区大小是4096字节,当缓冲区满了的时候Host也会认为此次批量传输结束。

总结一下就是:
如果当前传输数据包的长度小于端点包长的时候,Host会认为此次批量传输结束;
如果当前传输数据包的长度等于端点包长的时候,需要再发送一个0长度包来告知Host此次批量传输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