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扩展多路USB

楼主(2013-05-16):
STM32 想接2路以上的USB,不知如何扩展,求指点,谢谢。

网友A:
是要做hub吗?

网友B:
路过,顺道关注中,如果可以使用hub,应该是可以扩展多路的!

网友C:
我也是来看楼主答案的,求指教

网友D:
用HUB芯片,GL850,GL852,USB2514等等

楼主:
不做hub   是遇到了要接2~4路USB的情况

网友A:
stm32 只有个一个usb 接口,除非你用模拟开关之类的东西,分时处理多个usb端口

网友E(2013-06-15):
有一种USB开关,可选两路USB中的一路。

网友F:
STM32f103XX带一路USB接口,然后再用串口转USB扩一路,这样满足你们的要求不?

网友G:
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个“多”?
STM32作为多个device同时接入单个host?
STM32作为单个host接受多个device同时接入?
STM32一边作为单个device接入单个host,另一边作为多个host接受多个device接入?

问题不问清楚,让人怎么答?

网友H:
用模拟开关之类的东西,分时处理多个usb端口

网友I:
如果将STM32作为多个device同时接入多个host?那么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烧”

网友J(2013-07-20):
ch375,SPI或8位并口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