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LED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5-16):
请问这个LED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DFN-6贴片封装
芯片上印字      ATC
               N.AG
              +

网友A:
没见过,不认识
图片上不是有公司么,找他们问问不就可以了

楼主:
那是家小的卖IC的公司,他们也不知道

网友B:
http://www.qishundz.com/default.asp

电话联系对方询问。

网友C:
是裸片呢?还是有周边电路?…如有电路、抄板可分析!…

楼主:
只知道是LED恒流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