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可以直接用74LS07代替7407吗??

楼主(2013-05-1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应该是可的,74LS07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该是可的,74LS07更省电。

那74LS07要不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B:
看你拿7407做啥
要是带负载,负载就是上拉电阻啊
要是作为电平转换
那需要一个电阻上啦到高电压。
本身07是开路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74LS07要不要接上拉电阻???

4楼已说的很明白: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