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片选在工作的时候被拉高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5-16):
之前在python上给芯片改SPI读写的驱动基本是没问题了
然后接着老板要在Tcl上搞一样的 因为是接着前辈的干 前辈基本干的差不多了 这边基本是查看前辈的代码看看有没有要更改的地方 结构都是相似的 之前在python上改过的地方在Tcl上也改了 如果python上可以工作的话理应Tcl上应该也没问题
但是数据写不上去
连了示波器 发现用Tcl的代码 时钟和MOSI工作的时候片选被拉高了 “写”一结束片选又被拉低了 整个反过来了。。。。。。。
芯片用的FT4232H MiniModule 接FPGA 有提供SPI函数 但是是DLL文件只能知道函数名称和参数
具体函数可以谷歌 FTDI Programmer's Guide for High Speed FTCSPI DLL 第一个 不好意思权限不够发链接
提供的函数似乎没有可以调节片选的地方?
球问大神们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写的时候示波器的显示大概见下图

起始之后的第一次写 如果用while loop的话就是绿框内部的无限重复
MOSI CLK省略了很多 本来设的总共有16bit
红线是用python的代码测得的 起码能写到FPGA上的片选信号

顺带一问 老板想要在时钟结束和片选被拉高之前至少有半个CLK的时长。。。请问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设置。。
不好意思是个小白可能连问题都没解释清楚 如果问题有理解不能的地方请提出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