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求教

楼主(2013-05-16):
准备使用ARM来驱动TFT,有些关于TFT的概念一直没有搞明白:
假设一个屏是 320*240,262K,8bit宽的数据接口
问题:
1. 262K 色是如何算出来的?
2. 存储1张图,空间需要多大?如何计算

希望不令赐教

网友A:
RGB 如果是16bit的话

16 bit * 320 * 2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 如果是16bit的话

16 bit * 320 * 240

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262K  色 的屏,它的RGB是 18bit 的。(2的18次方 = 262,144)
65536色 的屏,它的RGB是 16bit的。(2的16次方 = 65536)
假设是18bit的,那每个点的存储空间就是18bit.整个屏需要的RAM就是 18*320*240。

如果用8bit的数据宽度来驱动屏(18bit),那1个点的数据就要传3次。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