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输出电流随着输入电流大小改变的芯片?

楼主(2013-05-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锂电池充电IC,输入电流是在变化的,500mA~2A之间,当我输入电流大时,锂电池充电电流就快,如果输入电流小时,那么IC输出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流就小一点,输入电压5V的,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流最大1.5A。请问这样的芯片大家用过没,请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带自适应功能的芯片   这个没怎么做过   帮你顶一个

网友A:
其实带自适应的产品  本质上是负反馈原理   这种芯片   到TI的官网上找找看   应该有很多这样的芯片   顶一个

网友B:
锂电池充电IC,输入电流是在变化的, 让我越看越糊涂!
充电IC, 充电电流是随电池的情况而定的, 通常分预充, 正常充(快充), 浮充等阶段. 这完全根据电池状态来确定的.
输入电流是要变的, 但其变化是因为输出电流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 应该是因为输出的变化才引起了输入的变化.

TI 在充电 IC 方面,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可供选择的器件很多,
官网的选型和筛选用起来也很方便, 楼主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我没遇搞明白   你说的应该是带有电源管理功能的芯片   这样的芯片    TI的官网上很多的  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