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L04e怎么下载啊,是3v单片机,我只有传统单片机的开发板

楼主(2013-05-16):
数据手册上面不是很清楚,没有区别3v,5v
我想用原来的开发板上接线到3v单片机上进行下载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图,竟然还是89c52的图,管脚40个,接的5v电源

楼主:
我还能用原来的串口下载吗,那个也是和5v单片机配套的

楼主:
网上说串口要用两个二极管降下压?直接在串口数据线上加二极管吗

谁给个3v单片机下载的链接也行啊

网友A:
直接淘宝网上买USB转串口小板,类似优盘模样者也,然后把那个RXD接单片机TXD,TXD接单片机RXD,GND接单片机GND,至于其他操作步骤相信你懂的。不用去管啥电平兼容性问题,那是学究们搞的。实际上那种小板输出高电平大概在3点几伏,可以同时烧写3v和5v单片机的。我用这个烧过3.3V和5V单片机,屡试不爽,最好不要用成品USB转串口线在加MAX232的方案,那个不稳定。

楼主:
小板又要网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淘宝网上买USB转串口小板,类似优盘模样者也,然后把那个RXD接单片机TXD,TXD接单片机RXD,GND接单片机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052338061.11.fhTUZf&id=1697242574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052338061.10.fhTUZf&id=22057104058&

这两个哪个是小板3.3v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052338061.11.fhTUZf&id=16972425743&

http://item. ...

你链接里的PL2303HX 兼容性不太好,而且是转串口线,

推荐个直接TTL给你,而且支持 3.3、5V, 自动冷启动。

3W点stcisp点com/stcisp_autoboot.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链接里的PL2303HX 兼容性不太好,而且是转串口线,

推荐个直接TTL给你,而且支持 3.3、5V, 自动冷启 ...

这位仁兄应该给出了您想要的答案。

楼主:
我直接用两个1k欧的电阻分别串联在两个串口线上,可以下载,以后再买max3232替换max232

楼主:
有人说 RXD上串个肖特基二极管,TXD上串个2k电阻就OK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30908-1-1.html

明天再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