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转PCB

楼主(2013-05-16):
求高手指点,帮我把这个原理图转换成PCB图,我怎么也弄不出来。中间总是有很多错误,不知道怎么弄。本人初学,谢谢各位!

网友A:
看看有没有都找到对应封装。是不是标号有重复

楼主:
哦,怎么找对应的封装啊?

网友B:
你把原理图文件传上来吧,估计问题很多

网友C:
百度一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看下书就知道流程了

网友D:
怎么打开是空的呢?

网友E(2013-06-28):
估计是新手,先查查书吧

网友F:
急不来的,还是多看看书和视频教程。

网友:
把封装都加上,然后点设计就可以转成PCB了!!

网友G:
新手接触画板时千万不要急啊,跟着视频教程走一遍也就几天嘛。要不然以后会生出很多知识盲区,误解,那就麻烦了。工还是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