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技术基础合辑之三极管知识问题集

楼主(2013-05-16):
三极管作为模电的核心器件,你掌握了吗?今天为大家整理了一下三极管及相应会遇到的问题,希望对大家的学习和工作有所帮助!

什么是三极管

半导体三极管又称“晶体三极管”或“晶体管”。在半导体锗或硅的单晶上制备两个能相互影响的PN结,组成一个PNP(或NPN)结构。中间的N区(或P区)叫基区,两边的区域叫发射区和集电区,这三部分各有一条电极引线,分别叫基极B、发射极E和集电极C,是能起放大、振荡或开关等作用的半导体电子器件。

三极管的作用

三极管的主要作用是电流放大,以共发射极接法为例(信号从基极输入,从集电极输出,发射极接地),当基极电压UB有一个微小的变化时,基极电流IB也会随 之有一小的变化,受基极电流IB的控制,集电极电流IC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基极电流IB越大,集电极电流IC也越大,反之,基极电流越小,集电极电流也 越小,即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变化。但是集电极电流的变化比基极电流的变化大得多,这就是三极管的放大作用。IC 的变化量与IB变化量之比叫做三极 管的放大倍数β(β=ΔIC/ΔIB, Δ表示变化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一般在几十到几百倍。

深入了解三极管

三极管工作原理生动讲解
(形象生动易于理解)
三极管工作原理

三极管结构解析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解析

三极管工作原理分析,精辟、透彻,看后你就懂
这个可惜图片看不到了,楼主如果看到的话,还请补充一下,多谢。

小试验: 三极管hFE的温度特性

三极管的好坏和封装有关系么

楼主:
思想的碰撞让知识更接近真理

在学习和使用三极管中,我们都遇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是整理的一些问题,网友们的积极探讨使得问题得到解决(没有解决的,还请高手不要隐藏自己的才华哦),也让自己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求三极管静态工作点的时候,放大倍数的估值的问题
这为老兄的问题是,在实际搞三极管的时候,去求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时候,放大倍数的估算这个不是很理解,(或者这是经验估算),在求的时候是不是要在数据手册中找到输出曲线,然后在用作图法求比较准确呢???
三极管单管放大电路电阻的选择问题
看了好多介绍三极管原理的视频和说,每当看到单管放大电路里面介绍如何选择两个个电阻的时候就都说。“只要选的合适”这个选的合适如何理解,模模糊糊的有没有特定的公式来计算,比如给出了电源VCC大小和三极管放大倍数,和输出放大电压的倍数后如何计算  集电极和基极的电阻值得大小!
场效应管和三极管放大电路(有图有真相)
模电新手遇到了问题,大虾们对次有什么好的建议。

三极管用于窄脉冲放大的选型问题

三极管电压放大

三极管放大倍数问题

三极管放大倍数变化问题

三极管驱动电路请教
这为老兄的电路不知出了什么问题,AC电容后端的信号失真很严重,且仅仅将输入方波的半个摆幅耦合到输入上,并且三极管输出一直没有变化。高手继续支持解答一下吧!
请教三极管驱动MOS管电路
我是想驱动IRF840,仿真结果很好,但是仿真和实际差很多,从MOS管输出的电压很小,在电阻R3上测的波形到不到100V左右,都是很小的电压。

三极管驱动电路的疑问

选择三极管
三极管选型上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三极管饱和问题】集电极开路状态分析假如NPN三极管BE正偏置导通状态,而三极管的集电极开路的话,那这个时候的三极管算是个饱和状态吗,还有这个时候三极管CE之间的等效电阻是不是应该会很小呢

图中三极管并联二极管的作用
图中,Uo为前一级的运放构成的比较器输出电压(+/-12V左右),K1为继电器,Uo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合上,LED亮,Uo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LED灭。对于图中的D2我知道是续流作用,D3是防Uo端负电压击穿Q1之BE结
D2是接续K1线圈中不可瞬变之电流

问个简单三极管问题
请问一个共发射极三极管    基极负信号输入怎么来的 负信号假如输入的是一个正弦波!他们是共地也就是共同地是发射极。哪里来的负信号怎么怎么来的.它的点位是不能在低于发射极的啊!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在集电极会出现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两总情况!另外饱和失真能理解就是输入的信号过大导致波形被削顶,可是截止失真怎么会出现底部被削平的

如何提高三极管的开关速度?

关于三极管作为开关作用下饱和状态的疑问?

关于三极管饱和时的疑问

关于三极管集电极问题

关于三极管阻容藕合负载输出的动态范围分析(共射)

关于三极管参数

三极管参数识别

关于三极管极限参数中的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的问题

NPN三极管问题

三极管什么情况做放大和什么时候做开关

三极管控制直流电路的改良

三极管的抗干扰

三极管工作状态问题

三极管及MOS管的选择

三极管模拟电感问题

三极管使用问题求助

三极管过热的问题求助高手

P型三极管在做PWM开关时遇到问题,有图,有测试数据

如何提高三极管CE间电流以使led灯达到最亮?

三极管烧坏的条件?

三极管击穿问题

高手看看这样理解的三极管是不是正确的

求助:关于三极管射极开路的问题

光耦及三极管控制线圈的问题

弱弱的问一下,三极管的限流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A:
lz费心了,赞一个!

网友B:
lZ这样必将成为模电达人啊,羡慕。

网友C:
忒感谢楼主了,辛苦了

网友D:
这样的楼主就应该支持。。。

网友E:
楼主辛苦了,小小三极管还真是不简单。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教程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分享,受益匪浅啊

网友H:
在学校时不学,后悔了!

网友I(2013-06-16):
楼主呕心沥血呀!大家的楷模.

网友J:
暂时看不完了,收藏先,顶一个。

网友K:
谢谢了    楼主    资料很强大   不错

网友L:
MARK,楼主辛苦!找工作中...希望可以用上。呵呵

网友M:
哼!…三极管?那还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回头再看、还别有一番情趣!
赞楼主!…

网友N:
楼主,不得不说这个来的太及时了。一定好好研究

网友O:
三极管学问很大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P:
这个必须mark

网友Q:
留名学习!感谢楼主的总结和分享

网友R:
顶!!!!!!!!!!!以前老板清华的,那届的,光二极管据说就学了3、4年

网友R:
居然把胡主席给屏蔽了 至于吗 ”hu锦涛那届的“

网友S(2013-07-25):
好贴,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T:
咳,重新拾起模电

网友U:
好贴,顶一个,楼主辛苦了,学习ing

网友V:
LZ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W:
暂一个,楼主肯定花费了很多心思

网友X:
非常感谢LZ分享!

网友Y:
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奔放洋气有深度,狂拽炫酷屌炸天。

网友Z:
嗯。不错。多谢楼主的辛勤劳作。

网友AA(2013-09-07):
MARK 对于新手来说很重要呃

网友AB(2013-12-03):
来完了 mark 三极管

网友AC(2014-02-19):
三极管用作开关的那个讲的不错。

网友AD(2014-08-15):
很好的学习资料啊,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