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仿真正确,时序仿真就有问题,下载到硬件也是有问题

楼主(2013-05-16):
如题,rd信号和addr信号一直不变,但是AD_DATA1 <= data_bus; //16'b1111111111000001;//这两句是可以执行的
module ADS8364 (data_bus_out,
                clk_in,start_in,rst_in,start,rst,add,addr,data_bus,cs,rd,clk,Eoc,Byte,AD_DATA1,AD_DATA2,AD_DATA3,AD_DATA4,AD_DATA5,AD_DATA6,Ad_ready,EOC_OUT
                ,eoc_flag);

//定义输入输出管脚

input [15:0] data_bus;                        //ADS8364 16bit input
input Eoc;                                                //ADS8364 EOC=0
input clk_in;
input start_in;
input rst_in;

output [15:0] data_bus_out;
output start;
output rst;
output add;
output [2:0] addr;
output cs;
output rd;
output clk;
output Byte;
output [15:0] AD_DATA1;
output [15:0] AD_DATA2;
output [15:0] AD_DATA3;
output [15:0] AD_DATA4;
output [15:0] AD_DATA5;
output [15:0] AD_DATA6;
output [7:0] Ad_ready;
output EOC_OUT;
output eoc_flag;

//定义数据类型

wire [15:0] data_bus_out;
reg start;
reg rst;
reg add;
reg [2:0] addr;
reg cs;
reg rd;
reg clk;
reg Byte;
reg [15:0] AD_DATA1;
reg [15:0] AD_DATA2;
reg [15:0] AD_DATA3;
reg [15:0] AD_DATA4;
reg [15:0] AD_DATA5;
reg [15:0] AD_DATA6;
reg [4:0] k;
reg [7:0] Ad_ready;
reg EOC_OUT;
reg eoc_flag;
reg [3:0] state;
reg clear_eoc_flag;

//reg [15:0] data_bus;
wire [15:0] data_bus;
wire Eoc;
wire clk_in;
wire start_in;
wire rst_in;
wire start_flag;
wire Ad_rdy;

parameter state0=4'b0000,
                   state1=4'b0001,
                   state2=4'b0010,
                   state3=4'b0011,
                   state4=4'b0100,
                   state5=4'b0101,
                   state6=4'b0110,
                   state7=4'b0111,
                   state8=4'b1000,
                   state9=4'b1001,
                   state10=4'b1010,
                   state11=4'b1011,
                   state12=4'b1100,
                   state13=4'b1101,
                   state14=4'b1110,
                   state15=4'b1111;

/*clk_pulse*/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if(k>=20)
    begin
     clk <= ~clk;   // 1.25MHz
     k <= 0;
    end
    else  k <= k+1;
end

assign data_bus_out = data_bus;                //ADS8364 shujushuchu

/*reset_signal*/
always @(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_in or negedge start_in or negedge Eoc)
begin
        rst <= rst_in;
        start <= start_in;
        EOC_OUT <= Eoc;
end

always @ (negedge Eoc or posedge clear_eoc_flag or negedge rst_in)
begin
        if( !rst_in || clear_eoc_flag)
        begin
                eoc_flag <= 0;
        end
        else if(!Eoc)
                eoc_flag <= 1;
end

always@(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_in or negedge Eoc)
   begin
         if(!rst_in)
            begin
                state <= state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不断的将下一个状态赋给当前状态 --//
                                state0:                                //--初始化 reset
                                  begin
                                        add <= 0; //no second round
                                        addr <= 3'b000;//A2,A1,A0-110 cycle model
                                        cs <= 0; // always selected
                                        rd <= 1;
                                        //AD_DATA1 <=0;
                                        Byte <= 0; //16bit data_bus
                                        // start_cnt <= 0;
                                        //Ad_ready <= 8'b11111111;
                                        //rd_flag = 0;
                                        clear_eoc_flag <= 0;
                                        state <= state1;
                                  end
                                state1:                        //wait for eoc
                                  begin
                                        if(eoc_flag)       //!Eoc
                                        begin
                                                state <= state2;
                                        end
                                  end
                                state2:                        //choose A0
                                  begin
                                    clear_eoc_flag <= 1;
                                        rd <=  0;
                                        addr <= 3'b000;
                                        state <= state3;
                                  end
                                state3:
                                  begin //A0数据输出
                                        #10000
                                        AD_DATA1 <= data_bus; //16'b1111111111000001;//
                                        rd <=  1;
                                    state <= state4;
                                  end
                                state4:                        //choose A0
                                  begin
                                    #10000
                                    clear_eoc_flag <= 1;
                                        rd <=  0;
                                        addr <= 3'b001;
                                        state <= state5;
                                  end
                                state5:
                                  begin //A0数据输出
                                        #10000
                                        AD_DATA2 <= data_bus; //16'b1111111111000001;//
                                        rd <=  1;
                                    state <= state0;
                                  end

                                 default:
                                        state=state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检查相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