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编译出错

楼主(2013-05-16):
Warning [176] F:\43-SPI\Untitled.c; 53.0 missing newline
Warning [337] F:\43-SPI\Untitled.c; 52.1 line does not have a newline on the end

请问你们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怎么改也改正不了啊?

网友A:
在Untitled.c代码的最后一行,切换到英文输入法状态下,然后按一个回车,然后再编译看看。

网友B:
:lol有些编译器就是这样的 最后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ntitled.c代码的最后一行,切换到英文输入法状态下,然后按一个回车,然后再编译看看。 ...

嗯  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啊!  谢谢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编译器就是这样的 最后一行。。

多数C编译器都是如此。

主要是C编译器多数都是英文的,编译器扫描到一个英文的回车符后再判断后续为空时则本文件结束,如果此时是在中文输入法下敲的回车,在计算机二进制编码下是有区别的,此时扫描不到这个英文的回车符,就会认为本文件始终没有结束,结果造成C编译器扫描符号失败。

呵呵,等什么时候都是中国人做C编译器,并按照中文的标准识别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数C编译器都是如此。

主要是C编译器多数都是英文的,编译器扫描到一个英文的回车符后再判断后续为空时 ...

估计是很难看到中国的编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