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help】模数转换器调试不出来

楼主(2013-05-16):
先上转换和读取的时序图:ADC774
除了R/C,其他控制管脚都固定接好了。
根据上图:R/C电平开始转换,等到STS(状态:1,转换中;0,转换结束)高电平变低时,转换结束。
          此时R/C电平,12位的输出使能就可以读取了。

输入1.6V,换成二进制是0101 0010 0110    我测得输出端12位全为高电平.........求助各位大神,感激不尽泪流满面啊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很简单,用数字示波器来看。

网友A:
另外,用ADC774,还不如用STM32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管脚输入时序不太对,再好好看一下手册,肯定是哪里还有没注意到的地方,12位全1如果不是1.6V大于最大量程的话,那一定是采样没开始。
Ps:ADC那么多,为什么选ADC774呢?

网友C:
通过示波器测一测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通过示波器测试  对比测试一下

网友C:
个人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用ADC774,还不如用STM32

真的吗,我回头比较下,谢谢哈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管脚输入时序不太对,再好好看一下手册,肯定是哪里还有没注意到的地方,12位全1如果不是1.6V大 ...

看别人论文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别人论文上的.....

其实有很多种选择,论文都是互相借鉴,有可能太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