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稳压ic的10uf电容可以改为470uf吗?

楼主(2013-05-16):
原开发板上有个9伏转5伏7805稳压ic,我想用5伏转3.3伏的1117代替,因为现在要用低压的单片机。
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换ic就行了?

1117连接图

7805连接图(原开发板上),可不可以直接把7805换1117得到5伏转3.3伏的电压

楼主:
为毛改了后输出是4伏,是不是刚才gnd和out接反了烧坏了1117

楼主:
百度知道害死人啊,他说1是输出,2是地,3是输入。其实az1117是1是地,2是输出,3是输入

网友A:
不看ic资料看百度? 这不是工程师的做法。

楼主:
我接了一个二极管,4v变3v了

网友B:
又是9v,又是5v ,先看pdf ,把ldo VIN搞清楚咯

网友C:
电容差不多大小就行'关键是不要把输入输出接反啊

网友D:
1.度娘不能用于搞开发,所有问题请以数据手册为准。
2.D4将抬高输出电压0.7V,不需要的,请去掉。
3.请看1117数据手册是否给出电容的最大限值,如果没有,可以用大电容,现代LDO零极点补偿得很好,很难因为电容出现振荡。
4.能否替换还得看输入电压范围有没有超过1117的最大输入电压限值、最大负载电流是否合适。

网友E:
连数据手册都不看的人不适合搞开发。
你有网上提问题的时间,不会先看数据手册吗?

楼主:
图中D4二极管太高0.7伏,D3应该又减少输出0.7v,那应该还是没变是3.3v啊。不管了,反正现在加个二极管是3v了。没学过电路伤不起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中D4二极管太高0.7伏,D3应该又减少输出0.7v,那应该还是没变是3.3v啊。不管了,反正现在加个二极管是3v ...

一加一减,你不觉得多事啊,而且两个二极管特性绝对相等??没学过电路,做工程的基本原则也是不要给自己找事啊。

网友F:
估计是压差太大了,你要9V稳压3.3V,建议5V~6V稳压3.3V

楼主:
这两个二极管是原来的开发板上的,原电路是高压转5伏,用的7085稳压。我要用5v转3v的,就只把7085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