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石电容

楼主(2013-05-16):
几天买了一包独石电容,结果拆开,里面是0603的贴片,问了几位前辈,才发现原来独石电容的制作就是这样的,在工厂生产时候,独石和陶瓷是通一条line去生产的。。。 开始还以为我被坑了呢。

网友A:
哈哈,俺倒从未敲开来玩过,开眼了

不过两者看上去外型相似,但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容值可以做到1uF,寿命长,等效直流电阻小,价格稍贵。
独石电容分两种类型,1型性能较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另一种叫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
瓷片电容的高频特性较好,但电容值最大只能做到0.1uF。

独石电容的结构特点及型号规格命名
独石电容器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别称,英文名称 monolithic ceramic capacitor 或
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  简称  MLCC 。体积比  CBB 更小,其他同  CBB
独石电容器也叫片式多层瓷介电容器 ,是由印好电极(内电极)的陶瓷介质膜片以错位
的方式叠合起来,经过一次性高温烧结形成陶瓷芯片,再在芯片的两端封上金属层(外电极),
从而形成一个类似独石的结构体。
用途:模拟 / 数字电路信号旁路  / 滤波,音响。
独石电容的结构
   简单的平行板 电容器 的基本结构是由一个绝缘的中间介质层加外两个导电的金属电极,
因此,多层片式 陶瓷 电容器的  结构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陶瓷介质,金属内电极,金属外
电极。而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它是一个多层叠合的结构,简单地说它是由多个简单平行板电
容器的并联体。
独石电容器的三种分类
根据所使用的材料,可分为三类
一类为温度补偿类NPO电介质
  这种电容器电气性能最稳定,基本上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属超稳定型、低损
耗电容材料类型,适用在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电路中。
二类为高介电常数类 电介质
  由于 是一种强电介质,因而能制造出容量比NPO介质更大的电容器。这种电容器性能较
稳定,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其特有的性能变化并不显著,属稳定电容材料类型,使用
在隔直、耦合、傍路、滤波电路及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中高频电路中。
三类为半导体类Y5V电介质
     这种电容器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常用于生产比容较大、标称容量较高的大容量电容器
产品。但其容量稳定性较差,容量、损耗对温度、电压等测试条件较敏感,主要用在电子整
机中的振荡、耦合、滤波及旁路电路中。
     独石电容比一般瓷介电容器大( 10pF~10μF ),且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
电容量稳定,耐高温,绝缘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独石电容器不仅可
替代云母电容 器和纸介电容器,还取代了某些钽电容 器,广泛应用在小型和超小型电子设
备 ( 如液晶手表和微型仪器  ) 中。
      独石电容的特点:
    温度特性好,频率特性好。一般电容随着频率的上升 , 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独石电
容下降比较少,容量比较稳定。
    应用范围: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容量范围: 10pF~10μ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网友B:
没见过哈!赞

网友C:
lz真有心啊   lz真有心啊   lz真有心啊   lz真有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