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labview 向单片机发送一个百位数问题

楼主(2013-05-16):
各位高手,我想通过labview向单片机发送一个百位数(任意一个百位数),通过串口中断,存储在数组中,然后在数码管上显示,老是显示不出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哈?我感觉是接收到数组中百位数的数字不对。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哈。烦死了,求解哈!!!!!!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a[3];
uchar flag;
void delay_20m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6245;j>0;j--);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2400 波特率晶振1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InitUART();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0];
                        P0=SBUF;
                        P2=0x04;
                        delay_20ms(20);
                        SBUF=a[1];
                        P0=SBUF;
                        P2=0x05;
                        delay_20ms(20);
                        SBUF=a[2];
                        P0=SBUF;
                        P2=0x06;
                        delay_20ms(20);

                 ES=1;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i;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a[i]=SBUF;
                i++;
                if(i==3) i=0;
                flag=1;
                RI=0; //标志位清零
        }
}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中断服务子程序变量i定义成静态变量

网友B:
labview设置对?

网友C:
SBUF是个特殊的东西,其实有两个SBUF一个只读,一个只写,分别用于接收与发送的,读写代表不同的操作,

普通RAM写数据后再读出来数据是一样的,但SBUF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3L说的也很对

网友C:
你一位显示延时delay_20ms(20);

这么长时间20*20=400ms,怎么可能能正常显示呢

3位总共是1.2S了,这么长的时间关了中断,上位机发数据岂不是收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服务子程序变量i定义成静态变量

还是不行呀。我的想法是将一个百位数(如213)拆分成2,1,3数字,一个个发送进单片机,然后存储进一个数组,再显示。先发送213,延时,再发送213,感觉我的单片机数组中存储的根本不是2,1,3;况且感觉后面两个数组中的数字可以是2,可以是1,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view设置对?

labview设置对呀,我就是搞labview的,这部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UF是个特殊的东西,其实有两个SBUF一个只读,一个只写,分别用于接收与发送的,读写代表不同的操作,

普通RAM ...

这个我知道哈,我这里只读,就是把缓存区的数读进一个数组中,但感觉读进的数不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位显示延时delay_20ms(20);

这么长时间20*20=400ms,怎么可能能正常显示呢

这个可以收到的,我的上位机是循环发送,如发送2,1,3;2,1,3.。。就照这个顺序。我的问题是我的数组中不能正确的存储2,1,3.我的数码管显示没问题哈。

网友B:
1.RX TX连线是OK?用示波器测一下,通记时应有波形。
2。能否进入中断?

网友C:
// 中断程序改一下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a[i]=SBUF;
                RI=0; //标志位清零

                i++;
                if(i==3) i=0;
                flag=1;
        }

                if(TI){
                        TI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中断程序改一下

还是不行哈,显示的是311,前两个数码管闪烁,最后一个显示1,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中断程序改一下

高手,如果是向单片机发送0x01,0xD5,这两个十六进制数,如何在中断程序中存储呢?高手,帮帮忙哈。。。

网友B:
将数据从SBUF读出,存入BUFFER就OK。

网友D:
呵呵,楼主确实连主循环都没有呢。另外建议数据封装为帧,否则容易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程序都不对,写个循环好不好啊!

高手,主程序的那个循环,我知道。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单片机的串口接收到的百位数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确实连主循环都没有呢。另外建议数据封装为帧,否则容易混乱。 ...

高手,主程序的那个循环,我知道。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单片机的串口接收到的百位数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哈?具体如何操作呢?我是新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数据从SBUF读出,存入BUFFER就OK。

高手,主程序的那个循环,我知道。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单片机的串口接收到的百位数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哈?具体如何操作呢?我是新手哈。

网友D:
找个电脑,用串口助手来发,确保发送是正确的,然后从收1个字节、2个字节、3个字节,再到接收数据包来调试,不要一口吃。

网友C:
先把主循环搞对再说吧,主循环不对,谁知道程序跑到哪里去了,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你这写程序基本思路就有问题,看到的只是现象,不是结果,更不是结论

网友F:
回复下有积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能确定发送下来的是asc码,还是十六进制,还是就是十进制的一个数吗?这个先搞清楚. ...

写下来的是ascII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主循环搞对再说吧,主循环不对,谁知道程序跑到哪里去了,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你这写程序基本思路就有问题 ...

主程序没问题,感觉还是通信协议的问题。不过谢谢你哈。

网友G:
主程序只跑了一次,要while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程序没问题,感觉还是通信协议的问题。不过谢谢你哈。

这人很自信啊,
程序都不知道有没有在跑,跑到哪去了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程序只跑了一次,要while

如果加上while的话,如何再打开串口中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人很自信啊,
程序都不知道有没有在跑,跑到哪去了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协议 ...

那你看我的程序问题在哪里?解决问题,调试成功,才是王道!

网友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a[3]={0};
uchar flag;
unsigned int u;
void delay_20m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6245;j>0;j--);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2400 波特率晶振1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InitUART();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0];
                    P0=SBUF;
                    P2=0x04;
                   delay_20ms(20);
                   SBUF=a[1];
                   P0=SBUF;
                   P2=0x05;
                  delay_20ms(20);
                  SBUF=a[2];
                  P0=SBUF;
                  P2=0x06;
                  delay_20ms(20);

                 ES=1;
               }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a[u]=SBUF;
                u++;
                if(u==3) u=0;
                flag=1;
                RI=0; //标志位清零
        }
}

试试行么 ,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I:
你的数组不断的被覆盖了的 ,显示的数所以不正确的,当3个数接收完复制给其他的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数组不断的被覆盖了的 ,显示的数所以不正确的,当3个数接收完复制给其他的数组 ...

可以具体说一下,怎么解决么?

网友I:
labview里发送数据开始后结尾都要有标识符 单片机已接收数据的以判断 那些数据是第一位那些是结束标志,if(u==3) u=0;并且要将保持的数组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还是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