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低压单片机电源电压3.3v,串口下载线连的电脑是5伏,hui

楼主(2013-05-16):
(无正文)

网友A:
串电阻,或者3232

网友B:
看单片机的串口有没有5V tolerance特性,如果有,可以直接用,这是最简单的情况。否则根据功耗、通讯速度等需求设计电平转换方案。自己玩的话,串个1-2K的电阻好了,波特率9600下跑跑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