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ero 这个参数咋设置不了

楼主(2013-05-16):
框中的参数,改完后,会变回来。这是咋回事?用的是Cadence 16.3

网友A:
框中的四个格子数字,你随便填点,多试几下你就明白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中的四个格子数字,你随便填点,多试几下你就明白为什么了

我随便填的话,底下两个 有时会改不了,版主既然知道端倪,就好人做到底,跟小弟我明说了吧

网友B:
并不是设置不了,而是每次设置的数字跨度不能太大,要一步一步累加或递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设置不了,而是每次设置的数字跨度不能太大,要一步一步累加或递减。 ...

嗯 我刚才试过了,可以改了

再请教个问题。

在编辑封装的时候,这两个焊盘 如果想删掉, 选中后,Delete 咋删不掉呢?

网友A:
鼠标点了"x"后,右边 find 里面 选中pad 才能删除

网友B:
Allegro删除的快捷键不是Delete而是Ctr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点了"x"后,右边 find 里面 选中pad 才能删除

如何选中PAD?

楼主:
嗨,太诡异了 ,终于摸索到方法了! 先点那个 X 号 (或CTRL+D)  然后 点击焊盘 ,两次,不要点的太快,或者先点一次焊盘, 然后再 点击 焊盘外黑色区域 。点击一次或者快点两次,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设置不了,而是每次设置的数字跨度不能太大,要一步一步累加或递减。 ...

这个也太奇葩了,不知道为啥非要这样做,一不小心设大了,要一步步改回来,会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