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国电赛方面

楼主(2013-05-16):
在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中,一般电源部分题目大多会用到哪几种类型的芯片比较好。在做电源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急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A:
10年前 参加,
貌似 给个变压器,7805 lm317  整流桥 电容,搞个5V  或者可调的
现在不晓得了

网友B:
不被电到;P

网友C:
现在的竞赛不都以开关稳压电源为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竞赛不都以开关稳压电源为主吗?

用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比较好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比较好呢

电源类题目怎么会是有个好芯片就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类题目怎么会是有个好芯片就行呢?

为什么我做出来的电源杂波会那么大呢,每部分都检查过啦,没找出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芯片的原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做出来的电源杂波会那么大呢,每部分都检查过啦,没找出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芯片的原因呢
...

开关电源还是LDO?输出滤波选的合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还是LDO?输出滤波选的合适么?

是开关电源,滤波部分没有什么大问题。找不出原因比较苦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开关电源,滤波部分没有什么大问题。找不出原因比较苦恼

那应该和芯片关系不大,外围电路或者设计找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和芯片关系不大,外围电路或者设计找找原因吧

在努力找找吧,实在不行就重做啦。比赛做电源还真有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努力找找吧,实在不行就重做啦。比赛做电源还真有难度

最好是实验室之前的积累,从头做肯定没办法的

网友E:
估计主要还是设计的思路吧,学生没实践过怎么弄咧

网友F:
要求越来越高,一般刚入行几年的菜鸟电工在比赛规定时间内做不出来。

网友G:
哪家赞助用哪家的,TI,NXP,OB,ST.....

网友H:
申请样品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实验室之前的积累,从头做肯定没办法的

会的东西还是太少了,等到用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主要还是设计的思路吧,学生没实践过怎么弄咧

我用的电路图和标准原理几乎一样,没什么大改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求越来越高,一般刚入行几年的菜鸟电工在比赛规定时间内做不出来。

没办法啊,实在做不出来就当是积累经验啦,也快参加国赛啦,技术想要快速提升也不可能啦,只能是多做题目熟悉一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家赞助用哪家的,TI,NXP,OB,ST.....

全国电赛应该没有公司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申请样品好了

没有样品啊,全国电赛只有三天四夜时间很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的东西还是太少了,等到用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

一般之前师兄师姐都有积累的吧,一定要有积累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之前师兄师姐都有积累的吧,一定要有积累才行啊

以前好像没有几个做电源的,大多是做控制方面的,经验几乎没有什么,这次我想做电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会不错,加油吧

谢谢啊,有机会但没什么实力啊

网友I:
应该没有限制,不过还是用一些比较典型的芯片,例如:3843等

网友E:
我那时候读大学完全都荒废了,哪里像你们参加各种比赛,学习各种知识...全窝在宿舍打DOTA去了

楼主:
richard_ 发表于 2013-5-20 11:51应该没有限制,不过还是用一些比较典型的芯片,例如:3843等

谢谢啊,过两天买个做做看

楼主:
xiaolong120 发表于 2013-5-20 12:07我那时候读大学完全都荒废了,哪里像你们参加各种比赛,学习各种知识...全窝在宿舍打DOTA去了 ...

呵呵,也没学到太多东西,算是积累经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好像没有几个做电源的,大多是做控制方面的,经验几乎没有什么,这次我想做电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

控制题每年都很难,确实可以另辟蹊径,不过开路确实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题每年都很难,确实可以另辟蹊径,不过开路确实很难

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试吧

预祝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祝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