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1频敏变阻器两中启动过程哪些不同

楼主(2013-05-16):
  BP1频敏变阻器的启动过程可分为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由转换开关SA完成。
  1、自动控制
  一 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二 将SA板向自动位置,按SB2交流接触器KM1线圈得电并自锁,主触头闭合,动机定子接入三相电源开始启动。(此时频敏变阻器串入转子回路)。
  三 此时时间继电器KT也通电并开始计时,达到整定时间后KT的延时闭合的常开接点闭合,接通了中间继电器KA线圈回路,KA其常开接点闭合,使接触器KM2 线圈回路得电,KM2的常开触点闭合,将频敏变阻器短路切除,启动过程结束。
  四 线路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接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这是因为电动机容量大。为了提高热继电器的灵敏的度和可靠性,故接入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
  五 另外在启动期间,中间继电器KA的常闭接点将继电器的热元件短接,是为了防止启动电流大引起热元件误动作。在进入运行期间KA常闭触点断开,热元件接入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进行过载保护。
  2、手动控制
  一 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二 将SA搬至手动位置
  三 按下启动按钮SB2, 接触器KM1线圈得电,吸合并自锁,主触头闭合电动机带频敏变阻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