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sp430f149的定时器比较模块

楼主(2013-05-16):
我在网上研究了几天的430定时器A输出PWM波,但是程序下载在板子里没得反应啊!求高手讲解一下啊,或者给点资料看看,我自己的程序如下
#include<msp430f149.h>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TACTL = TASSEL_2+TACLR;
  TACCR0=512-1;
TACCTL2=OUTMOD_7;
TACCR2=128;
P1DIR=0X04;
  P1SEL=0X04;
P2DIR=0X08;
P2SEL=0X08;
TACTL = TASSEL_1;
//TACTL=MC0;

_EINT();
//_BIS_SR(LPM0_bits +GIE);
while(1);
}

网友A:
你引脚选对了吗?

网友:
好久没看过了,都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引脚选对了吗?

引脚肯定对了的,直接把P1口引脚接LED显示,如果是PWM波,P1_2脚连接的LED会闪,但是没得一点反应啊

网友B:
寄存器没配置好,给个MSP430F249的Proteus例程给你看看
你可以下个Proteus仿真软件

LJM06_1A(CCRx-MOD4).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脚肯定对了的,直接把P1口引脚接LED显示,如果是PWM波,P1_2脚连接的LED会闪,但是没得一点反应啊 ...

如果你频率太高,也是看不出的

网友:
建议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C:
这个的却是需要注意所启用的定时器所对应的IO口的,所用的定时器跟你所用的IO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D:
楼主的管脚配置好像有问题哦。。。

网友E:
你用的是TACCR2的,需要用到其对应的 IO口的才行

网友E:
应该是对应的p1.3或者是p1.7管教的

网友F:
先可以使用示波器看看电路是否有PWM波,如果没有PWM波形,在用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你的TAR工作于什么模式没设置

楼主:
谢谢你们所有人的回答,好久没进这个论坛了,东西弄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没配置好,给个MSP430F249的Proteus例程给你看看
你可以下个Proteus仿真软件 ...

谢谢你了,东西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网友B:
解决了,该结贴了

网友(2013-06-16):
用定时器中断产生信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