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为什么我司产品后端不建议带钽电容?

楼主(2013-05-16):
为什么我司产品后端不建议带钽电容

网友A:
这个还真的不是很了解   看看版主的意见

网友B:
金升阳的定压产品后端不建议接钽电容,因为钽电容具有极低的ESR,在电源开机的过程中,输出端给钽电容充电,此时由于钽电容的ESR很小,而定压产品无反馈环,导致充电的浪涌电流很大,对开关管造成损伤,多次开机以后,开关管就会因为多次受到冲击电流的损伤,而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散失。

网友C:
或许是钽电容价格高,而且容易爆炸吧

网友:
其他电容适应环境性能比较差吧。

网友: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D:
直接用独石电容?

网友E:
"金升阳的定压产品后端不建议接钽电容,因为钽电容具有极低的ESR,在电源开机的过程中,输出端给钽电容充电 ..."
这样说陶瓷电容ESR还要小,是不是更不能用?

网友F:
如果钽电容不能用,那一般可以使用那些型号的电容

网友G:
钽电容 耐压性比较不好

网友H:
我公司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