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输出的方波可以像模拟信号一样放大么,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16):
一个有关数字和模拟的问题,突然糊涂了,用FPGA的IO口通过OC门直接输出方波信号,这个信号是数字信号,可以用运放进行放大吗?还是要用DA来产生方波,然后再放大呢?

网友A:
数字信号要么是 0V 要么是 VCC(电源) 的值,   模拟信号是 0V 到 VCC(电源) 之间的任意值,  你说呢?要放大到2*VCC吗;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要么是 0V 要么是 VCC(电源) 的值,   模拟信号是 0V 到 VCC(电源) 之间的任意值,  你说呢?要放大到 ...

嗯,即使是放大到2Vcc,这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作为激励信号的时候,我关注的是这样会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产生的方波信号的噪声比较大?

网友A:
作为激励信号的时候只是特殊场合(一般要用变压器...升压),没有高于VCC的电源--你放大:lol
哎,你先搞清数字与模拟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激励信号的时候只是特殊场合(一般要用变压器...升压),没有高于VCC的电源--你放大
哎,你先搞清数字 ...

你总是自己假设一些条件,别跑题呵:),比如我的上拉电压比如是5V数字电源,输出方波先滤除直流,变成-2.5~2.5V,然后放大,运放的电源为+30到-30的模拟电源,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总是自己假设一些条件,别跑题呵,比如我的上拉电压比如是5V数字电源,输出方波先滤除直流,变成-2.5 ...

简而言之,我的问题是数字输出进模拟放大是不是合适?

网友B:
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你用比较器不就行了,另外对模拟信号来说方波也是一种模拟信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总是自己假设一些条件,别跑题呵,比如我的上拉电压比如是5V数字电源,输出方波先滤除直流,变成-2.5 ...

你应该表述为:  DA (或PWM)数字信号可否通过运放改变模拟电压;P   这可以呵:P
是这个意思吧---我的应用:

网友C:
方波放大对运放的带宽要求很高的,用运放不如用比较器。

网友D:
这个问题是问题吗?
为什么不可以放大?
别把自己整成书呆子了。

网友E:
嗯,当然是可以放大了,但是要用高速运放,太浪费了。比较器也是可以的。
其实用mosfet就可以了。

网友F:
用个光耦是不是也是放大的意思?
输入侧是低电压,输出侧是高电压,只要频率响应得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是问题吗?
为什么不可以放大?
别把自己整成书呆子了。

大侠,冒昧说一句,你的这句回帖对看帖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得不到任何信息量。
如果你要回答,就针对某个点做客观的陈述,比如这种放大方式的缺点是什么(与DA输出相比)?用数字的信号输入会不会影响后续运放的模拟电源,使输出的信号噪声很大等等?我是外行,所以是请教高手指出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侠,冒昧说一句,你的这句回帖对看帖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得不到任何信息量。
如果你要回答,就针对 ...

方波当然可以放大,但先要搞清楚你放大之目的是什么,总不会是为了放大而放大吧?
如果确实有必要将某个方波放大,通常也不会使用运放,因为这样成本实在太高。

网友H:
方波含有丰富的高频分量,如果你的放大器带宽不够的话,那么放大后肯定会有波形失真,一般方波变换都是用电平转换来实现,例如7406可以把5V的方波转换成30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波当然可以放大,但先要搞清楚你放大之目的是什么,总不会是为了放大而放大吧?
如果确实有必要将某个 ...

那麻烦问下方波放大用什么器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麻烦问下方波放大用什么器件?

我仍然只能说“先要搞清楚你放大之目的是什么”。
不同目的、不同条件,用的器件很可能不同,甚至电路都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放大对运放的带宽要求很高的,用运放不如用比较器。

比较器一般是输入模拟电压和某个阈值比较,输出一个数字电平,而这个电平值一般比较小。。。。貌似和我说的是个相反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仍然只能说“先要搞清楚你放大之目的是什么”。
不同目的、不同条件,用的器件很可能不同,甚至电路都 ...

方波激励信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较器一般是输入模拟电压和某个阈值比较,输出一个数字电平,而这个电平值一般比较小。。。。貌似和我说 ...

这又从何说起呢?
比较器不能对方波进行比较么?阈值可自己设,OC输出的话,只要不超过比较器的耐压,想多高都行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方波激励信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若是需要增加驱动能力,简单的分立射极跟随器即可。
这里说的“增加驱动能力”,我理解为降低源内阻,以扩大电流输出容量,不需要增加方波的幅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总是自己假设一些条件,别跑题呵,比如我的上拉电压比如是5V数字电源,输出方波先滤除直流,变成-2.5 ...

有那么复杂么, 你要放大只有"0"或者"1"的数字信号, 那么就用一个肖特基三极管或者mos管放大就行了.具体还是要看你I/O的输出速度.

网友D:
LZ,你不要怨别人,GPIO产生方波,DAC产生方波,只是方波的波形有一些差别,一般是GPIO的波形陡峭一些。
方波可以用运放放大,不过一般用比较器、三极管或者MOS管开关驱动放大。
这和模拟、数字基本没有关系。
如果你担心数字信号经过放大,会影响电源,你只要加强电源滤波就可以了。
其实模拟信号经过放大,只要电源的电流增加,一样会增加干扰。
你干脆提一个实际的问题,大家才好帮你出主意。

网友J:
问题是数字输出进模拟放大一般是不合适的。通常也没有必要。你要做电平转换可以用专门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K:
可以放大

网友L:
别太死板的看待放大,用三极管或者比较器你可以轻松实现,甚至用运放也可以。数字和模拟只是逻辑的差别,在物理意义上完全没有差别。

网友M:
你的问题一个比较器可以解决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方波含有丰富的高频分量,如果你的放大器带宽不够的话,那么放大后肯定会有波形失真,一般方波变换都是用电 ...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