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拉电阻作用及问题

楼主:
单片机的引脚,可以用程序来控制,输出高、低电平,这些可算是单片机的输出电压。
但是,程序控制不了单片机的输出电流。 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引脚上的外接器件。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将允许外部器件,向单片机引脚内灌入电流,这个电流,称为“灌电流”,外部电路称为“灌电流负载”;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则允许外部器件,从单片机的引脚,拉出电流,这个电流,称为“拉电流”,外部电路称为“拉电流负载”。
这些电流一般是多少?最大限度是多少? 这就是常见的单片机输出驱动能力的问题。
早期的 51 系列单片机的带负载能力,是很小的,仅仅用“能带动多少个 TTL 输入端”来说明的。
P1、P2 和 P3口,每个引脚可以都带动 3 个 TTL 输入端,只有 P0 口的能力强,它可以带动 8 个!
分析一下 TTL 的输入特性,就可以发现,51 单片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驱动能力。
它的引脚,甚至不能带动当时的 LED 进行正常发光。
记得是在 AT89C51 单片机流行起来之后,做而论道才发现:单片机引脚的能力大为增强,可以直接带动 LED 发光了。
看看下图,图中的 D1、D2 就可以不经其它驱动器件,直接由单片机的引脚控制发光显

虽然引脚已经可以直接驱动 LED 发光,但是且慢,先别太高兴,还是看看 AT89C51 单片机引脚的输出能力吧。
从 AT89C51 单片机的 PDF 手册文件中可以看到,稳态输出时,“灌电流”的上限为:
Maximum IOL per port pin: 10 mA;
Maximum IOL per 8-bit port:Port 0: 26 mA,Ports 1, 2, 3: 15 mA;
Maximum total I for all output pins: 71 mA.
这里是说:
每个单个的引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允许外部电路,向引脚灌入的最大电流为 10 mA;
每个 8 位的接口(P1、P2 以及 P3),允许向引脚灌入的总电流最大为 15 mA,而 P0 的能力强一些,允许向引脚灌入的最大总电流为 26 mA;
全部的四个接口所允许的灌电流之和,最大为 71 mA。
而当这些引脚“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单片机的“拉电流”能力呢? 可以说是太差了,竟然不到 1 mA。
结论就是: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驱动能力尚可,而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就没有输出电流的能力。
这个结论是依照手册中给出的数据做出来的。
51 单片机的这些特性,是源于引脚的内部结构,引脚内部结构图这里就不画了,很多书中都有。
在芯片的内部,引脚和地之间,有个三极管,所以引脚具有下拉的能力,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允许灌入 10mA 的电流;而引脚和正电源之间,有个几百K的“内部上拉电阻”,所以,引脚在高电平的时候,能够输出的拉电流很小。特别是 P0 口,其内部根本就没有上拉电阻,所以 P0 口根本就没有高电平输出电流的能力。
再看看上面的电路图:
图中的 D1,是接在正电源和引脚之间的,这就属于灌电流负载,D1 在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发光。这个发光的电流,可以用电阻控制在 10 mA 之内。
图中的 D2,是接在引脚和地之间的,这属于拉电流负载,D2 应该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发光。但是单片机此时几乎没有输出能力,必须采用外接“上拉电阻”的方法来提供 D2 所需的电流。
哦,明白了,外接电路如果是“拉电流负载”,要求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发挥作用,那就必须用“上拉电阻”来协助,产生负载所需的电流。
下面做而论道就专门说说上拉电阻存在的问题。
从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到,D2 发光,是由上拉电阻 R2 提供的电流,D2 导通发光的电压约为 2V,那么发光的电流就是:(5 - 2) / 1K,约为 3mA。
而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0V),D2 不发光的时候,R2 这个上拉电阻闲着了吗? 没有!它两端的电压,比 LED 发光的时候还高,现在是 5V 了,其中的电流,是 5mA !
注意到了吗? LED 不发光的时候,上拉电阻给出了更大的电流!并且,这个大于正常发光的电流,全部灌入单片机的引脚了!
如果在一个 8 位的接口,安装了 8 个 1K 的上拉电阻,当单片机都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就有 40mA 的电流灌入这个 8 位的接口!
如果四个 8 位接口,都加上 1K 的上拉电阻,最大有可能出现 32 × 5 = 160mA 的电流,都流入到单片机中!
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单片机手册上给出的上限。如果此时单片机工作不稳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且这些电流,都是在负载处于无效的状态下出现的,它们都是完全没有用处的电流,只是产生发热、耗电大、电池消耗快...等后果。
呵呵,特别是现在,都在提倡节能减排,低碳...。
那么,把上拉电阻加大些,可以吗?
回答是:不行的,因为需要它为拉电流负载提供电流。对于 LED,如果加大电阻,将使电流过小,发光暗淡,就失去发光二极管的作用了。
对于 D1,是灌电流负载,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R1、D1 通路上会有灌电流;输出高电平的时候,那就什么电流都没有,此时就不产生额外的耗电。
综上所述,灌电流负载,是合理的;而“拉电流负载”和“上拉电阻”会产生很大的无效电流,这种电路不合理。
有些网友对上拉电阻情有独钟,有用没用的,都想在引脚上安装个上拉电阻,甚至还能说出些理由:稳定性啦、速度啦...。
其实,“上拉电阻”和“拉电流负载”电路,是会对单片机系统造成不良后果的。
做而论道看过很多关于单片机引脚以及上拉电阻方面的书籍、参考资料,基本上它们对于使用上拉电阻的弊病都没有进行仔细的讨论。
在此,做而论道郑重向大家提出建议:设计单片机的负载电路,应该采用灌电流负载的电路形式,以避免无谓的电流消耗。
上拉电阻,仅仅是在 P0 口才考虑加不加的问题:当用 P0 口做为输入口的时候,需要加上、当用 P0 口输出高电平驱动 MOS 型负载的时候,也需要加上,其它的时候,P0 口也不用加入上拉电阻。
在其它接口(P1P2 P3),都不应该加上拉电阻,特别是输出低电平有效的时候,外接器件就有上拉的作用。

网友A(2013-05-16):
@ximingri  没图片,建议lz重新编辑

网友B:
反对楼主的结论!
加不加上拉电阻,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有时候P0也可以不加,但有时候P1、P2、P3都要加。比如,用P2口接ULN2803或ULN2003,驱动某些负载时,P2口不加上拉电阻,根本就驱动不了。
又比如,用P1某个口加一个三极管驱动一个蜂鸣器,照理P1口内部已经有上拉,但是直接串个电阻接到三极管基极,三极管还不一定能驱动得了蜂鸣器,会出现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的情况,如果加个上拉电阻,只要蜂鸣器是好的,就一定会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对楼主的结论!
加不加上拉电阻,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有时候P0也可以不加,但有时候P1、P2、P3都 ...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D:
呵呵,加不加应由电路来定。
有时为了抗干扰也要加。

网友E(2013-06-16):
标记一下

网友F:
MARK一下,以后看。

网友G:
呵呵,楼主在犯绝对主义错误,“外接器件就有上拉的作用”,接个NPN三极管看看呢?“应该采用灌电流设计”不代表你总能使用灌电流设计。

搞懂原理按需设计才是王道。

网友H(2014-04-27):
虽然说的有道理,但不能以偏概全啊!是否上拉还是要看电路具体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