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单片机开发板出现集线器电涌

楼主(2013-05-16):
今天在单片机开发板上,做实验,测电压时,接地端,不小心接到电源上,直接不能使用了,上电也不行,然后USB接口处出现集线器接口出现电涌。这是怎么回事?应该短路了,过一会识别正常,但是我下载程序总是失败。是不是单片机给烧了???

网友A:
重启电脑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电脑应该就可以了

重启后电脑上的USB好用了。单片机一直不好用,不过隔了几个小时,下载又好用了,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