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单片机使用遇到关于震荡频率相关的现象

楼主(2013-05-16):
之前做了一个控制两个继电器的电路板,用的是STC12C5604AD的芯片,但是在程序调试中我发现,我软件定时2分钟,但是硬件到4分多钟的时候才有反映,才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程序别写错误,认真检查了一遍程序,发现不是程序的问题,我又更换了一个12M的晶振,但是发现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后来我才发现再下载程序的时候错误的选择了:下次冷启动后时钟源为 内部RC振荡器,导致外部12MHZ的晶振不起作用。

网友A:
设置错误当然是这样的结果了。
当交学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错误当然是这样的结果了。
当交学费。。。 :)

这个问题让我纠结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原因,呵呵,

网友A:
对新手很正常,有人学车是一直没放手刹就开车也一样。。。

另:STC-ISP 旧版和新版都有相关提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