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数组来存放一组变量

楼主(2013-05-16):
有一组变量,unsigned int ge,shi,bai,qian,wan;
怎样用一个数组table[5],把上面的变量表示出来,数组元素是变量。
直接定义unsigned int table[5]={ge,shi,bai,qian,wan};是错的,
怎样才能实现啊,求指教。

网友A:
结构体变量

网友B:
typedf struct
{
      unsigned int ge;
      unsigned int shi;
      unsigned int bai;
      unsigned int qian;
      unsigned int wan;
}NUM_VALUE;
定义结构体变量:NUM_VALUE numVlaue;
访问结构体变量 numValue.ge

或定义结构体指针变量:NUM_VALUE *pNumValue;
                                        pNumValue->g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ypedf struct
{
      unsigned int ge;

话说不知道现在单片机有能支持面向对象编程的类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话说不知道现在单片机有能支持面向对象编程的类的么?

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求指点。。。

先拿c语言的课本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拿c语言的课本看看吧

C语言肯定没有,这是C++的

网友E:
楼主能说说你具体要干什么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语言肯定没有,这是C++的

结构体是c语言的内容吧: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结构体是c语言的内容吧

结构体当然是啦,哈哈,话说其他的c语言的内容单片机编程很少用到哎,指针什么的我觉得我就很少用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结构体当然是啦,哈哈,话说其他的c语言的内容单片机编程很少用到哎,指针什么的我觉得我就很少用哎~ ...

那是你少用吧,你问问版主少了指针会有什么意见啊;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少用吧,你问问版主少了指针会有什么意见啊

嗯,当然会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