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移植下程序

楼主(2013-05-16):
本人毕设:gps信息采集与完好性监测系统设计,现有一51单片机程序,老师要求用msp430f149做,跪求大神帮忙移植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header.h>
#include <math.h>
#define D_PORT        P0
sbit RS                =P2^0;
sbit RW                =P2^1;
sbit E                =P2^2;
#define         LCD_BUS         P0
#define LCD_COMMAND                        0
#define LCD_DATA                        1
unsigned char data GPS_buffer[60];
unsigned char  xdata GPS_Data_num=0;
unsigned char data GPS_utc_buffer[7];
unsigned char  xdata GPS_utc_len=0;
unsigned char xdata GPGRS_datalen[12];
unsigned char  xdata comma_number= 0;
unsigned char  xdata sv_status_flag=0;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_square_error[6]=0;
GPS_DATA_SH xdata posdata_shu;
void wait_free()
{
        unsigned char retb;
        do{
         D_PORT=0xff;
         E=1;
         retb=D_PORT;
        }while((retb&0x80)!=0);
}
void write_comm(unsigned char cmd_dat,bit cd)
{
        wait_free();
         if(cd)RS=1;
         else RS=0;
         RW=0;
         E=1;
         D_PORT=cmd_dat;
}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write_comm( 0x04|InputMode,0);
}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write_comm(0x08|DisplayMode,0);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k;
        for(i=0;i<100;i++)
        for(k=0;k<100;k++);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write_comm(0x80|x,LCD_COMMAND);
        if(y==1)
                write_comm(0x90|x,LCD_COMMAND);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i++)
        {
               write_comm(*str++,1);
        }
}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line,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len)
{
   GotoXY(col,line);
   Print(str,len);
}
void seria0() interrupt 4 using 2
{
    unsigned char data  RcvChar;
        unsigned char data dataHeader[6]="$GPGRS";
        if(RI)
        {
          RI = 0 ;
                 RcvChar=SBUF;
            if(!posdata_shu.ful)
         {
                         if(posdata_shu.check >=6  )
                     {
               if(RcvChar!=0x0a)
                                {        P1=0xf8;
                                                *(posdata_shu.buf+posdata_shu.off) = RcvChar;
                                                posdata_shu.off ++;
                                        }
                else
                  {
                                        P1=0xf8;
                                                posdata_shu.ful = 1;
                                                posdata_shu.val = 1;
                                                posdata_shu.check = 0;
                                        }
              }
           else
                {
                        if(*(dataHeader+posdata_shu.check) == RcvChar)
                                            {        posdata_shu.check++;
                                            }
                                        else
                                       {
                                            posdata_shu.check= 0;
                                            posdata_shu.off = 0 ;
                                       }
                         }
                        }
                        else
                          {
                             ;
                          }
      }
}
void sv_status(unsigned char sv_number,float sv_sseerror)
{
  unsigned char sv_status_temp;
  switch(sv_number)
  {
    case 5:
              if(sv_sseerror>31.960)
                  {
                   sv_status_temp=0x55;
                  }
                  else
                  {
                   sv_status_temp=0xaa;
                  }
                  break;
     case 6:
              if(sv_sseerror>24.088)
                  {
                   sv_status_temp=0x55;
                  }
                  else
                  {
                   sv_status_temp=0xaa;
                  }
                   break;
         case 7:
              if(sv_sseerror>20.612)
                  {
                   sv_status_temp=0x55;
                  }
                  else
                  {
                   sv_status_temp=0xaa;
                  }
                   break;
         case 8:
              if(sv_sseerror>18.551)
                  {
                   sv_status_temp=0x55;
                  }
                  else
                  {
                   sv_status_temp=0xaa;
                  }
                   break;
         case 9:
              if(sv_sseerror>17.153)
                  {
                   sv_status_temp=0x55;
                  }
                  else
                  {
                   sv_status_temp=0xaa;
                  }
                   break;
         case 10:
              if(sv_sseerror>16.125)
                  {
                   sv_status_temp=0x55;
                  }
     case 11:
              if(sv_sseerror>15.331)
                  {
                   sv_status_temp=0x55;
                  }
                  else
                  {
                   sv_status_temp=0xaa;
                  }
                   break;
          case 12:
              if(sv_sseerror>14.693)
                  {
                   sv_status_temp=0x55;
                   }
                   break;
  }
  sv_status_flag=sv_status_temp;
}
//////////////////////////////////////////////////////////////
unsigned char *get_in_gps(unsigned char *paddr,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return_p;
        unsigned char i=0;
        return_p = paddr;
        while(1)
        {
                if(*return_p == ',')
                {
                        i++;
                }
                return_p++;
                if(i == n)
                {
                        break;
                }
        }
        return return_p;
}
unsigned char convertdata(unsigned char ch)
{
        if((ch>=0x30) &&(ch<=0x39))
                return (ch-0x30);
        if((ch>=0x41) &&(ch<=0x5a))
                return (ch-0x41+0x0a);
        if((ch>=0x61)&&(ch<=0x7a))
                return(ch-0x61+0x0a);
        return 0;
}
char GPS_Data_verify(unsigned char *padd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comma = 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ndex= 0;
        unsigned char index1= 0;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pdat;
        unsigned char crc = 0x4b;
        unsigned char temp1;
        unsigned char temp2;
        unsigned char *pdat_buffer;
        pdat_buffer=paddr;
   for(i=0;i<len;i++)
        {
           temp1=*pdat_buffer;
           temp2=*(pdat_buffer+1);
                if((*pdat_buffer ==',')&&(*(pdat_buffer+1)!=','))
                {
                 comma_number++;
                }
                 pdat_buffer++;
        }
        comma_number=comma_number-3;
        pdat = get_in_gps(paddr, 1);
        for(i=0;i<6;i++)
        {
                GPS_utc_buffer[index1++] = *(pdat+i);
                GPS_utc_len++;
        }
        hour = (*pdat-0x30)*10+*(pdat+1)-0x30;
        hour +=8;
        hour %=24;
        *pdat = hour/10+0x30;
        *(pdat+1) = hour%10+0x30;
        for(i=0;i<6;i++)
        {
                GPS_buffer[index++] = *(pdat+i);
        }
    for(i=0;i<comma_number;i++)
        {
      pdat = get_in_gps(paddr,(3+i));
         while(*pdat !=',')
         {
           if(*pdat=='-')
           {
                     pdat++;
           }
           else
           {
                GPS_buffer[index++] = *pdat;
                pdat++;
                GPGRS_datalen[i]++;
                }
          }
        }

        GPS_Data_num=index;
        return index;
}
void gps_data_convert(void)
{
        unsigned char err_flag=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index=0;
        float range_error[12];
        float squre_error=0;
        float sse_error=0;
    float squre_error_yushu=0;
        unsigned char squre_integer=0;
        unsigned char squre_integer_high=0;
    unsigned char squre_integer_low=0;
        unsigned int squre_temp=0;
        unsigned char squre_decimal_inte1=0;
    unsigned char squre_decimal_yushu=0;
        unsigned char squre_decimal_inte2=0;
        unsigned char squre_decimal_inte3=0;
        if(posdata_shu.val==1)
                {
                        P1=0xfa;
                posdata_shu.val=0;
                  err_flag = GPS_Data_verify(posdata_shu.buf,posdata_shu.off);
                if(err_flag== -1)
                {
                  P1=0xfb;
                        posdata_shu.ful = 0;
                        posdata_shu.off=0;
                        return;
                }
                else if(err_flag ==0)
                {        P1=0xfc;;

                        posdata_shu.ful = 0;
                        posdata_shu.val = 0;
                        posdata_shu.off=0;
                        return;
                }
             index=6;
         for(i=0;i<comma_number;i++)
                  {
                    if(GPGRS_datalen[i]==4)
                           {
                            range_error[i]=((convertdata(GPS_buffer[index]))*10+convertdata(GPS_buffer[index+1])+(convertdata(GPS_buffer[index+3]))*0.1);
                                index=index+4;
                           }
                        else if (GPGRS_datalen[i]==3)
                            {
                                 range_error[i]=(convertdata(GPS_buffer[index])+convertdata(GPS_buffer[index+2])*0.1);
                                 index=index+3;
                                }
                   squre_error=squre_error+range_error[i]*range_error[i];
                  }
       sse_error=sqrt(squre_error/(comma_number-4));
              squre_integer=(int)sse_error;
           if(squre_integer>9)
           {
            squre_integer_high=squre_integer/10;
                squre_integer_low=squre_integer%10;
                display_square_error[0]=squre_integer_high|0x30;
           }
           else
           {
        squre_integer_high=0;
                squre_integer_low=squre_integer;
                display_square_error[0]=0x20;
           }
       ////////////////////////////////////////////////
       squre_error_yushu=sse_error-squre_integer;
       squre_temp=squre_error_yushu*1000;
       squre_decimal_inte1=squre_temp/100;
       squre_decimal_yushu=squre_temp%100;
       squre_decimal_inte2=squre_decimal_yushu/10;
       squre_decimal_inte3=squre_decimal_yushu%10;
       display_square_error[1]=squre_integer_low|0x30;
       display_square_error[2]='.';
           display_square_error[3]=squre_decimal_inte1|0x30;
       display_square_error[4]=squre_decimal_inte2|0x30;
       display_square_error[5]=squre_decimal_inte3|0x30;
           ///////////////////////////////////////////////////
       sv_status(comma_number,sse_error);
        //////////////////////////////////////////////
                        P1=0xfd;;
                posdata_shu.val = 1;
                }
    else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char temp;
    serial_init();
    pps_init();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write_comm(0x30,0);
         delay();
          delay();
     write_comm(0x30,0);
         delay();
     delay();
         delay();
         write_comm(0x0C,0);
         delay();
         delay();
         write_comm(0x01,0);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write_comm(0x06,0);
          delay();
          delay();
    EA = 1;
                P1=0xf8;
                        posdata_shu.check= 0;
                                            posdata_shu.off = 0 ;
                                                posdata_shu.ful = 0;
                                                        posdata_shu.val=0;
for(i=0;i<12;i++)
{
GPGRS_datalen[i]=0;
}
for(i=0;i<5;i++)
{
display_square_error[i]=0;
}
   while(1)
       {
                 gps_data_convert();
                  if (posdata_shu.val==1)
                  {
                            P1=0xf8;
                      for(i=0;i<posdata_shu.off;i++)
               {        TI=0;
                             SBUF=*(posdata_shu.buf+i);
                                        *(posdata_shu.buf+i)=0;
                                 while(TI==0);
                                        TI=0;
                         }
                           posdata_shu.val=0;
                        posdata_shu.ful = 0;
                        posdata_shu.off=0;
                        LCD_ShowString(0,4,display_square_error,6);
                        LCD_ShowString(0,7,"米",2);
                        if(sv_status_flag==0xaa)
                        {
                         LCD_ShowString(1,5,"无故障",6);
                         }
                        else if(sv_status_flag==0x55)
                        {
              LCD_ShowString(1,5,"有故障",6);
                        }
                         for(i=0;i<5;i++)
             {
               display_square_error[i]=0;
                }
                                           comma_number=0;
           for(i=0;i<12;i++)
           {
           GPGRS_datalen[i]=0;
       }
                   }
                LCD_ShowString(0,0,"伪距SSE:",8);
                 LCD_ShowString(1,0,"监测结果:",9);
                }
}
//header.h
void serial_init()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TL1 = 0XFD;
TR1   = 1;
PS = 1 ;
ES = 1;
PCON = 0x00; }
void pps_init()
{IT1 = 1;
EX1 = 1;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check;
                unsigned char off;
                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ful;
                unsigned char buf[80];
}GPS_DATA_SH;

网友A:
看着是很庞大的工程的。

网友B: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C 语言是直接可以用的, 就是硬件相关的定时器, IO口等寄存器操作要移植.

网友C:
就这点代码量,估计3楼的大神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C 语言是直接可以用的, 就是硬件相关的定时器, IO口等寄存器操作要移植. ...

大神 帮帮忙 msp430才学没多久 io口和51的区别很大 还有用到了串口通信 msp430的和51的区别就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C 语言是直接可以用的, 就是硬件相关的定时器, IO口等寄存器操作要移植. ...

51的结构体移植到msp430也总报错啊

网友B:
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那也看得太容易了些.
对于两个内核都熟悉的人来说, 应该不是太麻烦的工作.
51的结构体移植, 你的程序里好象没有看到结构体.
这也有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 比如匿名问题.
用标准的结构体定义就不会存在编译器之间的差异.

网友D:
楼主搞好的移植贴一下,让我也欣赏一下,我也是最近需要了解msp4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好的移植贴一下,让我也欣赏一下,我也是最近需要了解msp430的

怕是有的搞了

网友E:
毕设就只做软件,没硬件电路。
怎么知道你的外设用的那些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毕设就只做软件,没硬件电路。
怎么知道你的外设用的那些端口。

用的msp430的最小系统开发板  lcd12864接口是P2数据接口 RS P63 WR P64 EN P65  串口0 UTXD0 P34  URXD0 P35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难..

大神 给改改呗

网友G:
纯属体力活,估计没几个人愿意帮你改!

网友H:
唉 只能叹息现在的学生啥都没学会就又毕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 只能叹息现在的学生啥都没学会就又毕业了,

亲 msp430的本科基本都是不学的

网友I:
现在的学生啊,本科不学,自己要学啊,我自己就是学51又去学arm的,然后就去把以前的51程序移植到arm上,我说的arm是指arm0以及m3
新塘的mo516llan
和stm32

网友:
程序好凌乱

网友:
建议使用宏定义来写。

网友J(2013-10-18):
这个要用到GPS模块吗?具体有什么功能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