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传输为什么要计数

楼主(2013-05-16):
在同步传输的模式下: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同步传输为什么要计数?写了这句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 enable dual autopointer feature
   AUTOPTRSETUP |= 0x01;
还有这句,用自动指针手册上说在某一段地址范围内会出错,那用自动指针危险性大么?

网友A:
EP2BCL = 0x80
根据端点6缓冲区数目多少来确定装载端点计数器的数目

网友B:
次功能可以作为FIFO的检测;要使用//AUTOPTRSETUP |= 0x01;放在初始化函数里面

楼主:
能再详细点解释么?bulkloop中说是为了arm EP2OUT,这个ARM作何理解?

网友C:
我问一下,EP2BCL的w/skip手册中未做解释,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啊,并且这一位什么时候做skip用?

网友C:
对,EP2BCH: L不是用来计数buffer有多大么?

楼主:
它写个0x80是不是表示128bytes?

网友D:
EP2不能设置成128bytes.

楼主:
大概知道为什么设置成0x80了,是不是这一位就是当skip用的,因为不可能出现128大小的buffer;而ARM的意思相当于舍弃当前数据,装载需要数据
If the SKIP bit is set to ‘1’, the just-received OUT packet
is not committed to the output FIFO for transfer to the
external logic; instead, the packet is ignored, its buffer is
immediately made available for the next OUT packet,
and the output FIFO (and external logic) never even
‘knows’ that it arrived.

网友C:
OUTPKTEND的SKIP和EP2BCL的SKIP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E:
AUTO是什么都不管

网友F:
不用AUTO是可以按照需求对数据进行简单加工或取舍

网友F:
FLAG之类是外部逻辑参与到控制数据传输

楼主:
EP2/6 buffer的地址是不一样的,bulkloop中为什么发送到EP2的数据能够从EP6读出来?

网友G:
不是很懂。。。

楼主:
哦,我知道了,先结贴了

网友H:
同步的就是要计数的

网友I:
不太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J:
感觉四楼解释的很对

网友K:
十一楼发的英文求翻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