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段小代码的疑问

楼主(2013-05-16):
u32 X;

        X=X-0XB26;            //2.3V
        if((X&0X80000000)!=0)
        {
                X=X^0XFFFFFFFF;
                X=X+1;
        }
当X<2.3V的时候为负数,执行条件语句,请问下下面两句的作用是?连符号位都取反了啊
                X=X^0XFFFFFFFF;
                X=X+1;

网友A:
从4位分析,设X=1001,若是补码,反补为减一取反,则x=~(001-1)=1111(符号位保留),即原码为-7。这里是x=x^0xf=1001^1111=0110B,加1=111B=7,也就是你这里是补码取绝对值。

网友B:
这段代码写得不是很好
如果 X 定义成 signed 就好理解了.

s32 X;

       X  -=0XB26;            //2.3V
        if  (X<0)
        {
                X  =0 - X;
        }

如果楼主有心, 可以用调速器跟踪一下. 这段代码和楼主的代码.
执行过程 X 或寄存器的数值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还有个疑问,关于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的概念的,这个我一直比较模糊
u8 X;//改为u8无符号数
X=X-4;
当 X= 2的时候,结果会是-2,但是X是无符号数,那计算机还会自动把这个-2转变成-2的补码形式嘛,即1111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