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上电DP没拉高

楼主(2013-05-16):
询问个68013的问题,上电后68013有输出48MHZ的时钟,固件程序的一个测试用的管脚也有输出脉冲,但是DP没有被拉高,固件程序有接上DP的语句,USB工作于告诉模式。所以电脑发现不了设备,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脑检测USB设备,DP被拉高也就是几百毫秒的时间,不是一直拉高。

电脑识别的是什么设备? 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检测USB设备,DP被拉高也就是几百毫秒的时间,不是一直拉高。

电脑识别的是什么设备? 在Windows设备管 ...

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显示,连“无法识别的设备”都没有,就好像没插上USB一样

网友A:
肯定是你的板子硬件有问题。
查查时钟,复位,电源部分,还有就是USB信号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的板子硬件有问题。
查查时钟,复位,电源部分,还有就是USB信号的走线... ...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68013工作于slave FIFO模式,总线供电,当接上USB线后再开电脑,电脑能识别设备,但不能读写数据,而先开电脑后接USB线可以识别设备也可以读写数据,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