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6S问题

楼主(2013-05-16):
各位大侠,小弟的主程序调用另一个头文件下的程序写U盘后不会返回到主程序来,但是能正常读写U盘。我还特地在程序最后加上了LED灯来观察,发现LED会亮,说明能运行到子程序的最底,但是为什么不会返回?不返回它又在做什么????

      TRISA3=0;
        RA3=1;
         s=0;
       return(s);
原本是没有return的,我试一下看行不行,但是依然不行,但是RA3脚的LED会亮!!!!!!!声明这个子程序是建立在另一个头文件的。

网友A:
请联系南京沁恒解决,本版面不对南京沁恒产品提供支持。

网友B:
检查extern函数声明,函数参数和返回值是否正确声明,另检查堆栈是否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extern函数声明,函数参数和返回值是否正确声明,另检查堆栈是否溢出。 ...

谢谢版主。我去掉那个子程序直接写到主函数中就正常了。

网友C:
让led灯闪 看一下结果呢  可能只运行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