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SG3525输出频率对不?

楼主(2013-05-16):
这个是别人一个逆变器部分电路 输出:~220V

这个根据公式算出输出频率为T=0.67*20k*0.001*10^-6=1.34*10^-5S  f=75K ?
这个电路不是输出两个互补,交替输出高低电平吗?

网友A:
楼主的意思:你用的公式或算的对不?实际与理论有岀入!…交替输出与频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你用的公式或算的对不?实际与理论有岀入!…交替输出与频率无关!… ...

额  有那一层意思      哪有出入?

网友A:
单个从公式和计算结果看:好象没什么问题:测过实际电路吗?频率?请用示器!…交替输岀的是矩形波!

网友B:
不好好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从公式和计算结果看:好象没什么问题:测过实际电路吗?频率?请用示器!…交替输岀的是矩形波! ...

没测过  先把别人原理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好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