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单片机控制输出电流?

楼主(2013-05-16):
有没有这么一种芯片,可以由单片机控制,输出稳定的电流值,然后再得到我想要的电压,本意是想要通过单片机得到电压值的,但是考虑到电压有时会有干扰,想出这么一种办法。

网友A:
怕干扰的话,先输出电压然后转成电流传输,到需要的地方后再转成电压,前者用运放实现,后者用电阻实现,这是很成熟的技术,如果要用完整的单芯片实现只有4-20mA电流环,但内部本质还是运放,而价格会贵的多。

确实是,自己搭电路便宜

网友B:
有DAC是电流输出的

有没有可推荐的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