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 摸大地,怎么会被电到呢?

楼主(2013-05-16):
我一手接触二次侧的地,另一枝手摸到接了大地的机壳,竟然被电麻了一下。二次侧的地和大地没有相连的。
然后用万用表的交流档去量大地和二次侧的地的电压,发现竟然有90多伏的AC电压。吓我一跳,怎么会这样?

请教,这样用万用表去量电压是不是不准?

后面我又拿万用表去量买的一个直流电源,量直流电源输出的地和大地(排插的第3个孔)的电压,同样是90多伏的AC电压。

这是正常的么??

网友A:
不懂 在说什么,按照你的说法,该不会是接地不良吧?

楼主:
我画个图说明下:

A B 两点万用表交流档测有90多伏电压。

网友B:
楼主的绘画功底不错:lol,好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您是说, 万用表AC档测量这两个地之间存在压差是正常的吧?

因为我摸接了大地的机壳,被电麻了一下,所以才去量这些电压的。 那如果这个电压是正常的话, 被电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不会是静电什么的吧。
我在想机壳接大地导通性不好会不会电人? 我量了机壳对地电阻大概50欧姆左右。

请指教。

网友D:
通过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过来的!绝缘度不高!…你有兴趣接个电阻:在阻值小到一定程度时、这个电压会消失!哪为什么能电你呢?因为你有阻值!而且比较大!…嘿嘿……

楼主:
那我现在可以这样理解吗?

绝缘隔离没有做好的话,不管是开关电源板的隔离没做好还是空间的距离不够, 就会有漏电流(极小)从高压侧过来通过机壳到大地里面去。那如果机壳对地的阻抗太大的话,就会电人,对地阻抗小的话就不会有事。

这个电人的电压值就是 漏电流*对地阻抗 吗?

网友E(点评):
恩,只能这样猜测;我以前碰到过,伺服电机,变频器 电机,不接地的时候,机壳对地电压有110V左右....一直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F:
理解应该是一部分电子跑到大地上去了...
搂住不但图画的好,胆子也大,说实话,我自己真不敢这样试的..

网友G:
因为有电容的存在,交流不可能完全隔离,呵呵

网友H:
可能是初次电源接地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I:
开关电源都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