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I读写外部SRAM数据出错问题求解

楼主(2013-05-16):
向外部SRAM写入固定数0x3333,通过地址观察发现数据有错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用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波形如下

楼主:
EBI和SRAM中间连接了两个八位锁存器

网友A(2014-09-03):
后续进展如何,有消息反馈一下吗!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想知道楼主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