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反相器

楼主:
当VT3管导通VT4管截止,VT3管的发射级是接一个二极管和输出的,这个怎么让VT3管导通啊???
当VT3管截止VT4管导通,VD二极管正极电压是多少呢,VT4是怎么工作的啊,为什么是工作在饱和导通????
VD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大家有时间给我讲讲三极管的一些知识吧,如果有谁懂Altium designer 这个软件,麻烦给我推荐一本书,那种不要基础的。。
谢谢。。。。

网友A(2013-05-17):
VT3的导通条件是VT2的截止,此时R2将提供VT3的基极电流,于是VT3处于导通态。VT4的导通条件是VT2的导通,此时R2和VT2将提供VT4的基极电流,VT4导通时VD正极的电压是Uo+0.7伏特。楼主电路中的晶体管工作在饱和态是由基极电流决定的,从楼主的问题中可以看出,楼主对晶体管的基本原理还处于完全不理解的阶段,好好回炉去学学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相关章节吧,这是必须掌握的基础电子知识。

网友B:
这个其实还是数字电路了,就是个三极管开关电路,还算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