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外接2片256mb的RAM,用字、半字访问都可以,但用字节访问不行

楼主(2013-05-17):
mb, RAM, sd, DRAM, CD
急,急,急.好长时间了,一直这样.按Word访问是绝对没有问题.我的程序都快完成大部分功能了,基本没啥问题
大家说说,硬件软件错误的可能性

程序中使用nandflash(8位),sdram(h57系列).还用了sd卡,还有lcd

网友A:
程序都快完了,才发现这样的基本问题

说明你程序基本不需要字节访问,凑合算了

楼主:
以前也发现了,尽量绕开呢。

楼主:
能不能别这样呀。。
想了想,是不是和液晶的缓存使用sdram有关系,液晶使用的是24位模式

网友B:
感觉多半跟硬件设计有关,所以要解决问题就需要用示波器来看,看波形跟期望是否有所不同。

楼主:
和哪几路信号有关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

怎么个不行法,是不是读出来不对,还是读的时候死机?

楼主:
不死机,只是读写的不对

网友D(2016-12-13):
楼主, 您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遇到同样问题,找不到原因,烦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