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采集问题

楼主(2013-05-17):
我之前用144引脚的STM32103ZET6芯片的内部AD采集正弦波,前端调理电路用的是MCP6004运放,一直没问题,这次电路改版,把单片机换成了100引脚的STM32103VE,前端调理电路不变,AD采集到的波形就不对了,正弦波顶部和底部都被削波了,我用示波器测量运放输出端波形很正常,但是AD采集的波形就不正常,如果断开运放和AD,直接在单片机的AD输入端加入幅值相等的正弦波,单片机AD采集到的波形也很正常,难道100脚的单片机和144脚的AD不一样吗?我两次电路AD通道都是一样的啊?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MCP6004运放之后用RC滤波,应该可以,但后面还有电感就有些奇怪了。可以对电感短路看看。

另外,可以把信号波形贴出来看看。

楼主:
电感实际测量时是短路的
下图是第二版电路也就是用100引脚的单片机采集到的三相正弦波图形,失真的很厉害

下图是第一版电路也就是144引脚的单片机采集到的三相正弦波形图,和实际用示波器测量到的波形图一样,前端调理电路都一样就是换了个100引脚的单片机,别的都没有变,还有就是运放是5V供电,而单片机是3.3V,单片机AD参考电压也是3.3V,不知道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6004运放之后用RC滤波,应该可以,但后面还有电感就有些奇怪了。可以对电感短路看看。

另外,可以把信 ...

关键问题是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很正常没有错误,也没有超过3.3V,最高电压也就2.7V左右,单独给单片机加正弦波也单片机采集业正常,觉得好奇怪。。。。

网友A:
有办法:
1.改变AD的采样时间,看看
2.输入信号别用交流,改为直流,再重新都试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办法:
1.改变AD的采样时间,看看
2.输入信号别用交流,改为直流,再重新都试一遍 ...

这是用第一版电路上的单片机AD(144引脚),第二版电路的调理电路放在一起测试的数据波形图,是两块板子拼在一起测试的,虽然有些抖动但是还是比第二版电路测试波形图好很多

楼主:
总觉得144引脚的单片机和100引脚的单片机AD是不是有什么差别,要不然怎么相同的调理电路,采集到的数据就差这么多呢?

网友B:
估计自己的问题的可能性大些,我只用过100脚的没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6004运放之后用RC滤波,应该可以,但后面还有电感就有些奇怪了。可以对电感短路看看。

另外,可以把信 ...

终于知道是什么地方影响了AD采集,
去掉下图中电感L1,AD采集的波形就很好,但是零漂变大,加上L1零漂很小,但是采集到的波形失真,但是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很好,感觉像是运放输出端和单片机AD采集端阻抗匹配不好还是什么的影响采集,具体还没想明白。。。。因为运放那边的调理电路如果只用作电压跟随器不放大的话单片机采集到的波形也很好。

网友C:
顶一个   很不错的资料   挺好哦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D:
采集时系统供电正常吗?建议在AD采集时测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有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集时系统供电正常吗?建议在AD采集时测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有纹波

没有纹波,参考电压和电源都没有波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知道是什么地方影响了AD采集,
去掉下图中电感L1,AD采集的波形就很好,但是零漂变大,加上L1零漂很 ...

这部分原理图看上去有问题:在10uH电感后面,在Vssa/Vref-和Vdda/Vref+之间,没有电感去耦。

网友E(2014-03-15):
AD问题我也遇到过,出来的一个正弦波接到STM32的I/O,发现信号呗上拉了两伏,纠结了很久,后来发现原来开发板的这I/O连了其他元件,你换个I/O口试试,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问题我也遇到过,出来的一个正弦波接到STM32的I/O,发现信号呗上拉了两伏,纠结了很久,后来发现原来开发 ...

谢谢

楼主:
后期改善的电路用了一段时间,幅值一直没有太大问题,可是最近用仿真器仿真的时候,读取数据后,画波形,波形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依然是正弦波,只是波形不平滑。。。。。另外一个项目组和我电路不一样的,画波形也是这样,难道是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吗

网友F(2015-04-0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已经结项了,前面波形失真还是AD电源端的电感有关,具体原因不知道,只是现在没问题了,后面波形不平滑应该和滤波电容有关吧,时间长了不太记得了

网友G:
   估计是 OP 的输出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5-06-24):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 OP 的输出阻抗匹配问题

恩恩。是的啊,32的内部电路也看不到也没法再继续调下去了

网友H(2021-06-09):
求楼主用zet6采集的程序